求推荐替代 TPS54360 的降压电源芯片

楼主(2017-05-10):
我一个产品上用了 TPS54360 降压电源芯片,它输入电压可高达 60V,输出电流达 3.5A。
在立创商城价格要7元以上,现在想要降低成本,寻求替代的芯片。
输入电压需要达 60V,输出电流 1A 即可。
要求管脚兼容。

管脚图片贴不上来。

网友:
实际输入最大电压多少,最小多少,输出电流多大,电压多大。目标价多少

网友A:
TPS54160
54360都用了,不会不知道54160吧,一样的货

楼主:
回3楼:  实际输入电压标称48V,实际可能达到53V。 输出电压3.4V,输出电流不到 1A。 希望价格在3元以下。

回4楼:  TPS54160 与 TPS54360 管脚不兼容,管脚数都不一样。

关键是要管脚兼容。

网友B:
看看MPS的吧
他们家比较便宜实惠。

MP4560还是什么型号了 可以到60V 记不清了 以前用过一次

网友C:
mp4560非常不错,1.7元,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C:
mp4560非常不错,1.7元,爽歪歪

哪里的渠道?立创都要5块多。
倒是XL有颗90V/0.6A的 XL7026 1块多,但是管脚不兼容。

网友:
引脚要兼容  基本只可能同系列和国产兼容了

网友D:
TPS54360这个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PS54160
54360都用了,不会不知道54160吧,一样的货

TPS54360 稳定性怎么样打算把我的LM2576替换了

网友:
又是一个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主,前几天坛里有人找100V的DC/DC,好像是XL7036,还有一个,不记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PS54360 稳定性怎么样打算把我的LM2576替换了

换LM2576,   TPS54360 不如 MP2303   240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LM2576,   TPS54360 不如 MP2303   2403

MP2303输入电压太低,我的输入电压36v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PS54360 稳定性怎么样打算把我的LM2576替换了

在所有试过的这类高压芯片中,TPS54x60可以说是最可靠的,LM2576没法比,且LM2576有非常多的山上货,这个没有。
测试过非常多的芯片,只有这种比较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所有试过的这类高压芯片中,TPS54x60可以说是最可靠的,LM2576没法比,且LM2576有非常多的山上货,这个 ...

LM2576电流 达到1A 就很吃力,TI的不知道货真伪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S54360这个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TPS54360 用在产品上,运行了半年多了,没发现可靠性问题。
我的输入电压是 48V。

不过在开发时从某宝买到过假货,耐压不够,烧了几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2303输入电压太低,我的输入电压36v呢

你的输入电压才 36V,那就找 TI 的 50V 输入的片子好了。价格比 TPS54360 要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TPS54360 用在产品上,运行了半年多了,没发现可靠性问题。
我的输入电压是 48V。

你的板子最大电流是多少 3A是否可以长时间工作?

网友:
看工作电压要求应该是铅酸电池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2576电流 达到1A 就很吃力,TI的不知道货真伪

这种封装的芯片,还没有发现假的。

网友F:
最终你会发现,改pcb,做兼容封装,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最终你会发现,改pcb,做兼容封装,更好,,,,

是这个道理,但是直接替换LM2576是哪个芯片呢 可以达到3A 而且假货少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道理,但是直接替换LM2576是哪个芯片呢 可以达到3A 而且假货少的

直接替换应该是AP1501吧

这个个头大,频率低,我也在找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直接替换应该是AP1501吧

这个个头大,频率低,我也在找小的

这个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批量应用没问题,不过大电流没难过,1.5A没问题

网友(2019-06-25):
>mp4560非常不错,1.7元,爽歪歪
Do you have a web link or contact?

网友H:
引用 楼主:
TPS54360 用在产品上,运行了半年多了,没发现可靠性问题。
我的输入电压是 48V。

你好,你有没有碰到到TPS54360 输出电压在瞬态时不稳定,在上电瞬间电压会超标非常多,现在怀疑是买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有没有碰到到TPS54360 输出电压在瞬态时不稳定,在上电瞬间电压会超标非常多,现在怀疑是买到假 ...

我曾经用过某宝货,上电之后很快就损坏,连带后面它供电的电路也烧坏。不知道跟你的情况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经用过某宝货,上电之后很快就损坏,连带后面它供电的电路也烧坏。不知道跟你的情况是否相同。 ...

我也是TB买的,可能和输出是容有关,我现在输出电源较大2个820UF的固态。因为没法调节软启动时间,所以麻烦一些,可能只能调整频率降下来,这样软启动时间就自动加大了。TI有一个内容和这个有关,但是没法贴链接

网友(2019-08-25):
电源问题真头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MPS的吧
他们家比较便宜实惠。

mp4560  输入电压55V  引脚和楼主的不兼容,这是重点

网友(2019-12-21):
>不过在开发时从某宝买到过假货,耐压不够,烧了几块板子。
Are you sure, high voltage SMPS IC is very challenge to make.

网友:
>mp4560  输入电压55V
Recommend 55V, absolute maximum to +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