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产品用带背胶的PCB天线,因为PCB板载倒F天线设计很难?

楼主(2017-05-10):
像TPLINK的低端路由器WR702,WR703用板载倒F天线,并不会比同等价位带背胶PCB天线的路由器信号弱。

从成本考虑,带背胶的PCB天线,成本至少会增加1块多钱,对于大批量出货的产品很敏感。

而不少低端WIFI类产品依然使用带背胶的PCB天线,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是由于板载倒F天线很难设计好?

网友:
我估计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了好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而引出来外置就方便多了,试试哪信号好就放哪里了。

以前做过几种无线手持小设备,外壳、PCB、天线、驱动机构,全都互相有影响,如果全部协调好很困难。

所以各部分都有妥协(向价格、复杂度、生产、周期等)而天线是最难搞的,只能预先挤出几个地方试,哪信号好就放哪了。

网友:
板载天线BOM成本低,但性能相对较差,方向性比较明显,每款产品都需要调试,研发时间长,不同厂家的PCB性能一致性难以保证,影响批量供货。校准后需要跳电阻。如果性能太差必影响销量。
外置PCB天线成本稍高,需要单独的PCB天线、3M胶、RF线,单天线成本增加5毛左右。但同一款天线可用于不同的产品,研发成本低时间短,适合产品数量多,研发周期的项目。天线可根据测试找一个性能最好的位置粘贴。校准后需要焊接RF线,装配需要粘贴天线。
总之各种因素需要取舍,综合考虑。
某米某猫的盒子都改成了板载天线,我们做了其中一个,调WIFI就用了半个月。

网友:
板载天线不会有任何问题,就看有没有专门的RF工程师去优化

网友:
天线测试是很费时间与金钱的,若能设计好一款验证后的天线,在不同的产品中使用,可以省却PCB设计工程师的很多精力和测试精力。
二个东西是不对立的,要时间快,就用现成的东西,毕竟板载天线还有其它东西的影响,并影响其它元件的安排。

网友A:
楼主位的天线,我也在用,明显比板载的距离要远一些,而且连接质量也好。

网友B:
3楼说的外置天线5毛,有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天线,我也在用,明显比板载的距离要远一些,而且连接质量也好。 ...

哪买的

网友:
某寨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外置天线5毛,有这么便宜?

外置的PCB天线,我们自已做只有PCB 、3M胶、RF线,就这么低。但如果购买成品的话就比较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