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AD采集,2种方案对比

楼主(2017-05-10):
AD采集一个10V-15V之间电压,2个方案对比
1,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单片机AD采集。
2,直接运放同向放大,即VO=Vin|*(R1/R2),缩小输出,然后给单片机AD采集。
第一个方案常见,第二种方案有什么不足吗?很少应用第二种方案。

网友A:
你先画个第二种的图看看

网友B:
2方案,运放供电电压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方案,运放供电电压会比较高。

供电电压高也不是问题啥。这种肯定有啥弊端,原理是没得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画个第二种的图看看

图在心中,10——15Vin >反向放大,再反一次向,放大倍数比如十分之一,最后输出满足单片机IO口电压标准。再给单片机AD采集

反向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高也不是问题啥。这种肯定有啥弊端,原理是没得问题的。

我可以想到的方法是分压后跟随(放大)和跟随(放大)后分压;
可以提供一个增益小于1的同相运放电路吗?单级的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在心中,10——15Vin >反向放大,再反一次向,放大倍数比如十分之一,最后输出满足单片机IO口电压标准 ...

这也不是直接放大呀,两个反相,增加成本,加大移相;
一个运放可以完成的为什么要加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直接放大呀,两个反相,增加成本,加大移相;
一个运放可以完成的为什么要加上一个; ...

很多8个脚的芯片都带有2个独立运放。疑惑为啥没人这么用过

网友C:
还没有见过可以缩小放大的运放电路,指导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见过可以缩小放大的运放电路,指导一下呗?

可以缩小吧

网友D:
楼主只说了电压范围,却没有说明电压的内阻,或者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电压,这个就很难给出一个高性价比的方案来了。

瞎猜一下,10-15V的范围,很接近12V铅酸电池的实际电压变化范围,如果真的是电池的话,直接2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如果电池上叠加的尖峰脉冲成分比较大,可以多个电阻串联,逐级加电容滤波,最后一级直接进单片机的AD,这个问题不大,至于检测精度,因为实际MCU一般使用VCC作为基准,离散性很大,可以用标准电压源做一个标定,提供一致性和准确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说了电压范围,却没有说明电压的内阻,或者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电压,这个就很难给出一个高性价比的方 ...

感谢,标定这个方法不错。确实是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标定这个方法不错。确实是电池。

既然是电池,那就3个100K电阻串联吧,最后一个电阻的电压乘3就是实际电压,用5V单片机的10bitADC,正好!即使有小幅度过压也不会影响MCU的安全,毕竟前面有200K电阻挡着呢。检测速度压到最低,电池不需要高速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电池,那就3个100K电阻串联吧,最后一个电阻的电压乘3就是实际电压,用5V单片机的10bitADC,正好! ...

嗯,是的。我查了下单片机AD口输入电阻只有5K,还得加一个运放跟随。真心想甩了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说了电压范围,却没有说明电压的内阻,或者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电压,这个就很难给出一个高性价比的方 ...

很多单片机不是有内部基准嘛。精度虽然不高,但比VCC基准的好多了,普通应用够了

网友E:
不明白电阻分压了还要个跟随干嘛?单片机开漏形式下,内阻够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电阻分压了还要个跟随干嘛?单片机开漏形式下,内阻够大啊

看楼上图片,典型值输入电阻5K,并非高阻抗,所以加跟随,我也不想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只说了电压范围,却没有说明电压的内阻,或者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电压,这个就很难给出一个高性价比的方 ...

电阻串联加电容,分压滤波两不误,学习了模电大师

网友:
绝大部分的运放都不支持Gain 小于 1吧?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

做能1 Gain的都要专门标注了。很多都做不了 1Gain呢

网友:
运放一般不做增益小于一的电路,单增益稳定的就很不错了,你还要缩小?

缩小直接高精度电阻分压,同相跟随即可。

网友:
如果用AVR的单片机就不用考虑加运放了,AD输入阻抗超高

网友:
两种方案的选择,需要考虑信号源的带载能力和整个采集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从信号源的带载能力来选择,电阻分压的方式对带载能力要求高,而差分放大的方式对带载能力要求低。
从抗干扰角度来说,跟随的方式远好于差分放大的方式。或者要达到同样的抗干扰能力,差分放大的方式需要用更好的运放。

网友:
同相的增益不会小于1啊 就方案一可选

网友F:
还有不要用运放做小于1 大于0的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不要用运放做小于1 大于0的放大器

小于一有啥弊端?

网友:
第二种方案,线路复杂成本高,误差大,没想出有比第一方案优越的地方。

网友G:
第二种方案要有一定水平才能用。因为稳定的问题,我之前在NI(美国国家仪器)一个高精度的采集板卡上看过,这种做法。就是第二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方案要有一定水平才能用。因为稳定的问题,我之前在NI(美国国家仪器)一个高精度的采集板卡上看过, ...

嗯。谢谢回答。

网友:
如果采集精度要求不高,采样率不高,信号变化速度也不高,在电阻分压后并个电容,可以不用运放跟随 。
前提是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