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LWIP裸奔NETIO测速

楼主(2017-05-10):
今天做了个STM32F207 LWIP裸奔NETIO测速,贴出来自己的以太网测速结果,不知道大家的速率能跑到多少,欢迎嗮图。

网友:
LZ, 软件上加点说明呗! 硬件也贴出来,亮亮呗!

楼主:
硬件平台:stm32f207+DP83848,RMII模式,PHY的50M时钟来自STM32的MCO.软件直接裸奔,加上netio_init();
you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MDK4还是5?我在MDK5.23里打开lwip带的例程,Run-Time Enviroment里各种错误,改掉一堆设置后没错了。
编译报出各种未定和错误
error:  #20: identifier "ARM_ETH_MAC_EVENT" is undefined
error:  #136: struct "_ARM_DRIVER_ETH_MAC"  has no field "EnableTx"
error:  #20: identifier "ARM_ETH_OK" is undefined
还有好多,实现是不知道原因在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平台:stm32f207+DP83848,RMII模式,PHY的50M时钟来自STM32的MCO.软件直接裸奔,加上netio_init();
yo ...

直接是软件生成的代码吧。

网友:
我上系统测试的结果是TX,RX 大约3Mb/s,

网友:
性能这么低?

网友:
只有区区30K

网友:
颠覆我的认知了,速度这么低吗?

楼主:
啥原因啊,下行TX速度还可以,上行RX有时候能达到5.2MByte,有时候很低,好像和我用的电脑状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