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15200,数据量每次2k,适合使用内部64M晶振吗?

楼主(2017-05-10):
条件是大致是室内条件,温度零上,大致0到40℃。

网友:
哈,9600都悬。可以根据手册计算一下。

网友A:
一个晶振省不了多少钱吧 - -!
几毛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晶振省不了多少钱吧 - -!
几毛钱而已

5032的,八毛。

网友B:
每个字节都有起始位吧,误差会累加么

网友C:
还是建议留晶振位置。

我们产品用了国内厂家一款M0内核的芯片,这芯片就没有晶振引脚,因为厂家说为节约成本,内部时钟精度已经足够高。
没想到开始批量使用,部分芯片串口都无法使用,测了波特率误差高达-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留晶振位置。

我们产品用了国内厂家一款M0内核的芯片,这芯片就没有晶振引脚,因为厂家说为节约成 ...

好的,已留晶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字节都有起始位吧,误差会累加么

是的,串口,每个字节都有开始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留晶振位置。

我们产品用了国内厂家一款M0内核的芯片,这芯片就没有晶振引脚,因为厂家说为节约成 ...

rc振荡器这东西,精度不好说。不过不到10%的误差应该是没问题的,除非输入采样率太低,像我做的一个采样模块,可以支持最大16%的频率误差(当然超过2个bit还没有翻就出错了)。stm8的貌似还不错,设置的19200误差不到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c振荡器这东西,精度不好说。不过不到10%的误差应该是没问题的,除非输入采样率太低,像我做的一个采样 ...

请教下,你说的STM8波特率误差5%的情况下,我串口发送给它的数据如何做到正确识别?
目前我用的这个芯片,波特率误差超过3%,串口发送过去的数据,芯片已经无法正确识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你说的STM8波特率误差5%的情况下,我串口发送给它的数据如何做到正确识别?
目前我用的这个芯片 ...

我这边还好,只有fpga收。我用5次采样插值做的滤波。如果发给stm8,恐怕就要经常校验数据了。

网友:
内部振荡器需要校准一下吧

网友:
亲测内部振荡器到19200 就悬  9600勉强

网友:
STC内部时钟 精度还是不错的。15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字节都有起始位吧,误差会累加么

串口误差不累加的。

网友:
内部RC以前PIC的OTP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
我记得以前avr貌似内部时钟可以校准,stm32可以吗?自动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留晶振位置。

我们产品用了国内厂家一款M0内核的芯片,这芯片就没有晶振引脚,因为厂家说为节约成 ...

后来怎么办

网友:
那个芯片编译器用MDK,但是不能通过JTAG或者SWD下载,必须USB方式下载固件。
在芯片跟电脑USB连接时候,会产生一个时钟校准系数,厂家后来提供了读取该系数的方法,并将系数写入某个地址的OTP中。
最后按厂家的校准方法操作后,波特率误差在1%以内。

网友:
误差可以校准,麻烦的温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