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参数测试实验板子开源,组队做实验,目标100人

楼主(2017-05-10):
运放参数测试实验板子准备开源,组队做实验,目标100人

一、板子上设计的电压源有(±2.5V, ±  5V,±9V,±12V,±15V)

二、板子上7个电路可以测运放10个常用参数,如下:
1.消耗电流(ICC)
2. 转换速率(SR)
3.输入失调电压(VOS)
4.共模抑制比(CMRR)
5.电源电压抑制比(PSRR)
6. AOL测试
7.输出驱动能力
8.输入偏置电流(IIB)
9.输入失调电流(IIO)
10. 带宽测试

==========================================================================

活动流程是:

第一步,我负责实验板子画图和第一版测试(已经完成)

第二步,我负责制作PCB,板子贴片(端子需要自己焊接),编写实验指导书,做仿真电路图,开源原理图。

第三步,报名参加的,在淘宝上预定板子。预定板子算报名成功。(注意时间是:从5月7日到5月17日晚上12点。(一周报名时间,5月17日晚上12点截止报名))
预定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0449821828
******************************************************************************************************************
估算下板子成本:                                                                                                    ***
(1)一块PCB板子沉金:10块钱                                                                                                    ***
(2)器件费用大概50块钱:一颗隔离电源,7颗普通运放+1颗精密运放,8颗电源芯片,50个插件,贴片电容(3)电阻,直插CBB电容等           ***
(4)贴片和手工焊接费用,大概40块钱                                                                                                    ***
(5)包装盒,防静电袋,快递费,全国平均10块钱。                                                                                                    ***
累计以上包括快递费,在100以内。                                                                                                    ***
******************************************************************************************************************
第四步,开贴,实验交流。

关于奖励:(参与的人,每个人开一个帖子(统一标题“运放参数测试+ID”)。在7月1日12点前,盖楼最多的帖子参与者,我准备奖励500元红包)

关于时间安排:
报名时间:从5月7日到5月17日晚上12点(一周报名时间,5月17日晚上12点截止报名)
制版贴片时间:5月17日到5月23日
发货时间:5月24日开始发货

网友:
不懂,顶一下

网友:
我要报名

网友:
一直没有搞懂运放参数,楼主好福利,这下省心了

我要报名参加

网友:
这个很赞,一般都是用到什么再学什么,不过要是能像楼主这样系统性的摸清楚就最好了

网友:
楼主做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这样可以加深参数的理解了

坐等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报名后微信跟他联系。违反论坛版规:

22.在本论坛推广Q群、微信视为恶意广告。所有交流请在论坛上 ...

已取消微信号

网友:
mark 一下,看看能发玩得过来

网友B:
个人觉得想法很好,,但板子会不会有点颜值不高啊,,,另外隔离的转正负电源,不知道是哪种类型的?会不会纹波太大,,最好还是用ROYER这种隔离模块~!

网友C:
如果人数不足,怎么处理?

网友:
好像很强大

网友:
我参加,不错的主题

网友D:
需要什么仪器仪表呢? 输入信号从哪里产生呢?

网友:
报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想法很好,,但板子会不会有点颜值不高啊,,,另外隔离的转正负电源,不知道是哪种类型的?会不会 ...

不是直接使用隔离电源的。

隔离电源之后加有LDO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人数不足,怎么处理?

不管人数多少,这件事情一定做的。

参与报名,就会有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什么仪器仪表呢? 输入信号从哪里产生呢?

注意:需要自己准备万用表,示波器,信号发生器

楼主:
报名 看上面帖子报名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想法很好,,但板子会不会有点颜值不高啊,,,另外隔离的转正负电源,不知道是哪种类型的?会不会 ...

这个手工焊接  贴片颜值会高的

网友E:
实验板干嘛用贴片运放,应该用DIP插座,可以换不同型号的运放来比较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验板干嘛用贴片运放,应该用DIP插座,可以换不同型号的运放来比较才有意思。 ...

贴片接近实际情况

我要搞直插器件  大家要求贴片的

我只好做决定 做贴片的

楼主:
第二版已经修改完毕

网友:
这个是DIP的就爽了,手上贴片的运放有是有就是焊来焊去麻烦

网友:
楼主可以在SOP-8焊盘外面加上DIP-8的焊盘,方便使用。

网友F:
之前也有这个想法,但仔细想想,没什么必要,规格书都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G:
建议板上做DIP-8的园针插座。

SO-8的运放通过SO-8到DIP8的转接板插到板子上来。这种转接板成本也就1毛钱,每人发20片小板。临时要测一个型号的贴片运放,焊一个小板也就几分钟的时间。DIP8的运放就直接上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之前也有这个想法,但仔细想想,没什么必要,规格书都写得很清楚了

好多打磨的运放就可以测出真假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好多打磨的运放就可以测出真假

但是管脚不一定兼容哦

楼主:
完整的发货清单是这样的

网友:
这么多人参加了

网友:
报名参加,已经预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板上做DIP-8的园针插座。

SO-8的运放通过SO-8到DIP8的转接板插到板子上来。这种转接板成本也就1毛钱 ...

这是好主意!
SO-8自己加转接板即可。这样方便比较参数。
如果完全用焊接式的,相信这些焊盘用不了多少次就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管脚不一定兼容哦

基本上所有SO-8的双运放,引脚都兼容,还有SO-14的四运放也是都兼容的。我没见过例外。
绝大部分SO-8的单运放,正常的5个引脚也是兼容的(正负电源,正负输入,还有输出),多出来3个脚倒是一般不兼容~

网友:
真开源么,我可以免费贴片来支持一下

网友I:
好多人手里都有运放和常规元件的,楼主后面可以再发行个裸板,我免费给焊阻容(阻容也免费送)。这样总价20元搞定。
运放建议贴片与直插兼容,电源估计换成工频变压器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多人手里都有运放和常规元件的,楼主后面可以再发行个裸板,我免费给焊阻容(阻容也免费送)。这样总价20 ...

你在哪个城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多人手里都有运放和常规元件的,楼主后面可以再发行个裸板,我免费给焊阻容(阻容也免费送)。这样总价20 ...

(1)现在用直插器件很少。这样做不实用。
(2)变压器不方便不安全,对初学者。
(3)这个板子贴片部分很大一部分在立创商城可以搞定。
(4)这个板子最大问题是其他杂七杂八的物料

楼主:
谢谢好意 这次活动不用赞助

网友I:
引用 楼主:
(1)现在用直插器件很少。这样做不实用。
(2)变压器不方便不安全,对初学者。
(3)这个板子贴片部分 ...

楼上也有人:建议板上做DIP-8的园针插座。SO-8的运放通过SO-8到DIP8的转接板插到板子上来。
我是建议贴片与直插兼容
比如有两片样品,先焊到转接板上,测完一项,拔到下一位置就好,不用动烙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也有人:建议板上做DIP-8的园针插座。SO-8的运放通过SO-8到DIP8的转接板插到板子上来。
我是建议贴片 ...

现在几乎不会用到直插的器件了

没有必要兼容

楼主:
到昨天已经累计13人参与

网友:
这个很赞,一般都是用到什么再学什么,不过要是能像楼主这样系统性的摸清楚就最好了
我要报名参加

网友:
已经报名参加

网友(2020-10-23):
我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