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内容可根据需要自己修改吗?

楼主(2017-05-10):
CCS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吗?
能不能通过修改BIN文件在特定的地址上写一个特定的值?,如果不更改CCS工程中的源代码的情况下直接改生产的BIN文件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直接修改BIN文件增加功能, 神级人物啊   改下某些数字 字条串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改不了吧  或者说基本上不可能

网友:
那就可以不要编译器了啊,直接往里边写二进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修改BIN文件增加功能, 神级人物啊   改下某些数字 字条串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能不能通过修改BIN文件在特定的地址上写一个特定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能不能通过修改BIN文件在特定的地址上写一个特定的值? ...

常量可以修改

网友:
随便改,只要程序不访问的地址(包含取指)

网友:
定义成.text字段里面的变量 写个脚本直接修改,我们现在批量写序列号烧入程序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刚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大(60多的老头)就是这么改程序的 - -!

当然一般也就改几个参数而已。  比如原来是限制30的改成限制60.   好改 ,关键是要知道改哪个地方。

楼主:
现在也在用winhex 但是有个问题,ccs生成的bin的偏移地址是0-0x20000,为保证程序正常运行需要避开0-0x20000,所以我想在0x30000这个地址写一个常量,winhex能在特定地址插入特定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也在用winhex 但是有个问题,ccs生成的bin的偏移地址是0-0x20000,为保证程序正常运行需要避开0-0x20 ...

必须能,想改成什么都可以。

网友:
经常这么改。
改指令都试过。
NOP

网友:
IDA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可以,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例如我们改标定数据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C:
我记得好像以前没有编译器的时候,就有人根据指令码进行二进制编程

网友:
当然可以 比如write_1602(0X80);
BIN文件里面肯定有0X80 ,找到0X80 想改成什么数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能,想改成什么都可以。

现在BIN文件是0-0x20000地址的,我怎么在0x30000写值呢?0x20000-0x30000这段内存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BIN文件是0-0x20000地址的,我怎么在0x30000写值呢?0x20000-0x30000这段内存怎么处理,谢谢 ...

你可以填充任意值,当然  实际上 这一段 你程序是不会运行到的,但是为了纠错,你可以查下你MC的 NOP指令或者跳转指令的二进制代码 填上去。(统一填充NOP指令或者跳转到 复位地址的指令) 或者直接填充f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以前没有编译器的时候,就有人根据指令码进行二进制编程

我这么干过,电脑都不需要,也买不起电脑,直接汇编后查二进制机器码,用开关写入RAM,RAM上焊个电池与二极管,防止掉电丢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填充任意值,当然  实际上 这一段 你程序是不会运行到的,但是为了纠错,你可以查下你MC的 NOP指令 ...

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但是你的功力夠不夠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用C语言写个控制台小程序,处理你的 bin 文件,想怎么改都行。

网友:
可以 例如 设备sn号之类的,我们就直接改的

网友:
必须可以改,MAC地址就这么改的,不然难道每刷一个板子,都要改了地址编译后再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玩,但花的成本比岽电脑高啊

你错啦,我的老师以前是买不起电脑,就是查汇编后进行二进制机器码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玩,但花的成本比岽电脑高啊

九十年代~~~

网友:
能改,只要你会改就行

网友:
只要是称为文件的东西都是可以改的,否则就不称为文件了,关键是要知道文件编码和转换规则。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
80年代买得起电脑的没几个,所以弄单片机都是先手写汇编,然后翻书对应指令翻译成机器码,遇到跳转的时候还要计算偏移量,最后在单板机上输入进去保存到ram中……真是夸张的时代啊。

网友:
当然可以  当年中九破解 让很多修电视机的知道了什么是bin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能不能通过修改BIN文件在特定的地址上写一个特定的值? ...

可以通过源码实现。-》绝对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