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开发板学习烧写Linux-QT系统步骤做个笔记

楼主(2017-05-10):
平台:迅为-Imx6开发板
系统:Linux-QT

Qt系统的烧写,是使用 MfgTool2 工具,只需要简单的配置下。

打开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_V2.0\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下的“cfg.ini”配置文件,如下图所示,LIST 部分的参数
修改为“name =Linux-SabreSD-eMMC”。

然后将 uboot,kernel,文件系统镜像拷贝到
“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_V2.0\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linux”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双击打开“MfgTool2.exe”,如下图所示。

MfgTool2 工具如下图所示。

使用 OTG 线连接开发板 OTG 接口和 PC的 USB,设置为 OTG(USB)模式,启动开发
板,MfgTool2 工具识别到新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然后单击击按钮“Start”,开始烧写,如下图所示。

烧写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弹框,点击取消即可。

大约 3-5 分钟之后,烧写完成,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欧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 PC 连接的 OTG
线,开发板断电,设置为 eMMC启动。
再上电,进入 uboot 模式,使用命令“setenv bootsystem qt”设置为挂载 qt 系统,
然后使用命令“saveenv”保存设置,如下图所示。

使用命令“reset”,重启开发板,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网友A:
这个不适合个人开发!

网友:
楼主,继续,请上传uboot,uimage,rootfs文件,我也想学习i.mx6,我有一套6Q开发板

网友(2017-06-12):
个人觉得这个很好阿,使用usb otg 是最方便最便宜的烧录方式

网友:
我用新版本的uboot,直接在电脑上mount成U盘,内核什么的拷贝就行,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适合个人开发!

自己用的4412 这是单位买的

网友B(2017-08-14):
楼主试过挂载到 SD 卡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过挂载到 SD 卡启动吗

还没试过,不过看文档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