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以24MHz速度读一次写一次100MHz的SRAM

楼主(2017-05-10):
FPGA以24MHz速度读一次写一次100MHz的SRAM,这个可行吗?
SRAM是12ns的,按说应该好用的,现在正在调试,好像有问题。

也就是在40ns内,从SRAM读取一个字节,然后写入一个字节。

网友A:
你确定12ns等于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12ns等于100M?

最快反应时间10ns,最慢反应时间12ns.
CY7C1059DV33-10ZSXI

网友B:
看时序 ,我记的不行吧。  是否同一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时序 ,我记的不行吧。  是否同一地址?

不是同一个地址,我理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挂2个,乒乓操作,或者用内部ram缓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2个,乒乓操作,或者用内部ram缓冲一下

从时序上来说,单个也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可以的,做一个读FIFO,和一个写FIFO,读写都是24M,和SRAM连接的用100M;

网友B: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问题,确实是可以的,原谅我当成SDRAM了。   楼主用 SRAM  好有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了下楼主的问题,确实是可以的,原谅我当成SDRAM了。   楼主用 SRAM  好有钱啊。 ...

临时的,这个RAM是次要的,没有时间弄DDR的协议了。

楼主:
参考了一下,不错,干脆CE/OE一直为低电平好了。
http://www.eefocus.com/ilove314/blog/11-09/231204_af25d.html

网友D:
可以的.  我之前测试过, 100M主频, 做4步状态机, 25M读写一次.  读地址->OE->写地址->WR, 妥妥的, OE可以一直为低.

网友:
可以的,不管sram速度有多块,都是按照fpga 24m的上升沿的数据点来作数据采样

比方说你的低电平输出是0,一直到上升沿,SRAM按照100M的速度的话,采样了3-4次,那相当于 sram写入了3-4次的0,但直到fpga给出改变地址的那一下,sram的值才最终确定

刚好像理解错楼主的意思了,上面的回复请无视,按照楼主的描述 相当于3个周期内完成读跟写的指令吧,这个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用sram有一个好处,数据不需要额外加FIFO模块,因为SRAM就可以当做是一个大fifo,或者说可以随机读取数据的缓存(fifo不能随机地址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一下,不错,干脆CE/OE一直为低电平好了。
http://www.eefocus.com/ilove314/blog/11-09/231204_af25 ...

对的,曾经用这种方式实现过100M的连续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曾经用这种方式实现过100M的连续读写

挺好的,我实现了96MHz的连续读或者连续写了。
下一步试试交替读写,10ns读,然后10ns写,应该也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我之前测试过, 100M主频, 做4步状态机, 25M读写一次.  读地址->OE->写地址->WR, 妥妥的, OE可以一 ...

谢谢,我也打算做4步状态机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 可以实现. SRAM太贵, 容量有限而已.

网友:
CY7C1059DV33-10ZSXI 这颗芯片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