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转串,可以限制串口编号吗?

楼主(2017-05-10):
如图,在插入USB转串口板时,可以限制生成串口编号吗?我们的开发板板载FT232,要看LOG的话,每次都得改串口号很麻烦。

网友:
不同的USB口是不同的串口号. 有些芯片发送一些特定的命令有回应.  或者上位机你自己写的可以作个应答就知道哪个串口了

网友:
电脑属性里面可以自己改号码的

网友:
这个编号是系统自动的。好的USB转com口芯片不换USB口是不会变的。如果你开发板每次上电都变那就没方便的办法。

网友:
自动搜索串口就行,对所有串口询问一次

网友:
设置sn后,查任何一个u口,串口号是固定的。

楼主:
看来是没办法了,

网友:
ft232rl由于每片芯片sn不同,插同一台电脑分配的端口号都不同,cp2102的则分配相同的端口号,当然不同电脑这个端口号是不一样的,就像优盘插不同电脑盘符也不同

网友:
ft232插同一台电脑的不同usb口,显示的是同一个串口号

网友:
电脑属性里随便改串口号,改你需要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