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阻抗匹配

楼主(2017-05-10):
最近要做个FMC到10G光纤SFP+的接口。电路不复杂,走线也不长,但是频率有点高,10G的波长才3cm,所以问问嘉利创能否做阻抗匹配,就算不给做阻抗匹配,能否告知4层板的铜厚和层间距参数。多谢。

网友A:
不好意思,因没有阻抗测试仪,没有做阻抗板哦。阻抗要求不严的,客自己设计好了的,我们拼到普通板里一起生产的,不知阻值是否偏差大,请帮仔细斟酌,再帮下决定。

PP暂时使用的型号是7628
介电常数:大致4.2-4.7
内层铜厚0.5盎司
外层铜厚1盎司
沉金厚度:0.02-0.03UM(微米)左右,,喷锡:平均厚度大于15UM(微米), 铜箔平均厚度大于30UM(微米)孔铜平均厚度大于18UM(微米),阻焊油厚度在10-15UM(微米)左右,字符油厚度在5-8UM(微米)左右。

层叠结构(多层板不接受指定的层压结构):
四层板层压结构的统一性制作如下:所要的成品板厚-0.4=内层的板厚
1.6 层压结构则是0.2(层压的pp片厚度)+ 1.2 (双面板)+0.2(层压的pp片厚度)=1.6的四层板

FHK=0.8mm(板厚)四层板内层是0.4mm的芯板(双面覆铜板)另外两边各是0.2左右

1.0 层压结构则是 0.2(层压的pp片厚度)+ 0.6 (双面板)+0.2(层压的pp片厚度)

1.2=0.2PP与铜箔+0.8双面芯板+0.2PP与铜箔

六层板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因没有阻抗测试仪,没有做阻抗板哦。阻抗要求不严的,客自己设计好了的,我们拼到普通板里一起生 ...

收到,多谢!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公司来做这种特殊要求的板子好。  不然调试累死你。

网友:
10G的频率已经不太适合用FR4基材的板子了。楼主还是找专门做阻抗的板厂去做吧。

网友B:
几千万的贴片机买得起 几十万的阻抗分析仪买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千万的贴片机买得起 几十万的阻抗分析仪买不起

阻抗板似乎比较麻烦,不能直接测量你的线路阻抗,而是在板边做一条规格一样的线,生产的时候不断去测量这条线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抗板似乎比较麻烦,不能直接测量你的线路阻抗,而是在板边做一条规格一样的线,生产的时候不断去测量这 ...

对于有阻抗控制要求的板,目前,PCB工厂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在PCB的生产拼版板边适当位置设计一些阻抗试样,这些阻抗试样具有与PCB相同的分层和阻抗线构造。在设计阻抗试样前会预先采用一些阻抗计算软件对阻抗进行模拟计算,以便对阻抗进行预测。比如Polar SI9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抗板似乎比较麻烦,不能直接测量你的线路阻抗,而是在板边做一条规格一样的线,生产的时候不断去测量这 ...

阻抗条

网友:
上个我们16层板子的叠层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因没有阻抗测试仪,没有做阻抗板哦。阻抗要求不严的,客自己设计好了的,我们拼到普通板里一起生 ...

4层板下单的时候可以备注要求prepreg使用7628材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