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备上使用,求推荐电脑显示屏带触摸

楼主(2017-05-10):
现公司一款工业设备上需要使用电脑显示屏(15~24寸), 之前选过一些型号不太如意主要大功率电机运行导致触摸屏触摸位置不准, 在淘宝上采购过几款电阻触摸屏有些效果还可以有些是贴了电阻屏后屏幕不清晰,再次求助万能神坛.....谢谢

网友A:
一般工业用研华比较多,产品线也比较全,有有带触摸的单屏,也有带屏的工业触控机。

网友B:
你搜杭州立煌  我们让他们给配的屏和触摸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业用研华比较多,产品线也比较全,有有带触摸的单屏,也有带屏的工业触控机。 ...

好的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杭州立煌  我们让他们给配的屏和触摸板

我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业用研华比较多,产品线也比较全,有有带触摸的单屏,也有带屏的工业触控机。 ...

咨询了一下 研华公司 他们那边12到15寸的 要卖到 4000以上 有点超出了预算, 您还有其他公司可以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
换超声或红外的触摸,清晰很多,抗干扰看你们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一下 研华公司 他们那边12到15寸的 要卖到 4000以上 有点超出了预算, 您还有其他公司可以介绍一下 ...

不知道你要单屏还是带主机的屏,单屏应该不用4000以上。带主机的这个价格不算贵。

网友C:
用红外的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红外的触摸屏

工业环境基本上都是电阻屏。
工业环境比较差,温度高,灰尘大,干扰多,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咨询了一下 研华公司 他们那边12到15寸的 要卖到 4000以上 有点超出了预算, 您还有其他公司可以介绍一下 ...

楼主可以给出具体型号与数量,我这边给你看看,能否申请优惠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单屏还是带主机的屏,单屏应该不用4000以上。带主机的这个价格不算贵。 ...

是单屏的价格呢!其实挺贵 你有介绍一下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给出具体型号与数量,我这边给你看看,能否申请优惠价格!

其他厂家都是800到1500左右,但是不知道你们家的是怎么样的质量。我估计优惠也优惠不了多少 谢谢啦

网友D:
800-1500这个确实做不了
在行业内稳定性还算可以,以后有需要可以联系。
修改原因:编辑错别字

网友:
用电容屏,屏幕很清晰,不过好的电阻屏也挺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0-1500这个确实做不了
在行业内稳定性还算可以,以后有需要可以联系。
修改原因:编辑错别字 ...

15寸的电容触摸的什么价格?商业用途,非工业,有合适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厂家都是800到1500左右,但是不知道你们家的是怎么样的质量。我估计优惠也优惠不了多少 谢谢啦

这个价基本上只能在淘宝,像样点牌子,工业级应该2000-3000之间可以拿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基本上只能在淘宝,像样点牌子,工业级应该2000-3000之间可以拿到吧。 ...

给工业级的可以推荐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