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的USB可以读取最大多少T的外置硬盘?

楼主(2017-05-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能要GPT分区或者合适化成exfat格式?

网友:
插上后dmesg看看有没有报错什么的吧,按道理树莓派是可以支持GPT分区和4TB以上硬盘的,估计是Windows的分区格式有点特殊,或者用DiskGenius来分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从1T开始慢慢增加容量,看看到哪个数字就不能识别。

试试在树莓派上分好区再拿到电脑上格式化NTFS。

网友:
exfat格式的4tb,我试过usb是可以识别出来,但是没仔细看容量是不是识别出了4tb,明天找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做将USB硬盘盒里的硬盘格式化成exfat分区?

format x: /fs:exf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做将USB硬盘盒里的硬盘格式化成exfat分区?

我用苹果里面自带的,win的好久没用了不知道那个磁盘管理有没有支持exfat分区

网友:
莫大买的哪款硬盘盒?我买的一款硬盘长时间挂载在树莓派上会出现I/Oerror,磁盘读不到了,必须断电才可以。电源也是12V/2A的,硬盘才一个T,ext4分区

网友:
做一个sftp服务器吧

网友:
用diskgenius转换成GPT分区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详细测试了,发现是我们使用的系统有问题。

我们的系统,超过2100G就无法读。

不是官方最新的Raspbian?
官方系统是4.4主线内核,支持的驱动是很新很全的,树莓派就这点比全志派好。

网友:
直接在树莓派系统下分区试试?

网友:
看到这个,我猜大招是跟播放器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器有三种:

音频

既然是大招,那最终结果肯定出乎意料了,这个真猜不到

网友(2017-06-14):
要这么大盘,还要求是一个分区,超超级V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器有三种:

音频

VR吧,最近那么潮

网友(2018-08-23):
一直在用3T盘,单分区 ext4,长期挂网稳定

网友(2018-12-16):
Configured PI 3 as NAS with Seagate 8TB USB3 formatted in NTFS without any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