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两QTextEdit实现滚轮同步(结贴)

楼主(2017-05-10):
Qt中添加两个QTextEdit部件,请问怎么实现滚轮滚左边QTextEdit部件,右边也能跟着滚动,即两边同步滚动?

根据网上别的论坛的方法:

添加这么个槽函数:
void MainWindow::on_verticalScrollBar_valueChanged(int value)
{
    QScrollBar *scrollbar1 = ui->output_textEdit->verticalScrollBar();
    QScrollBar *scrollbar2 = ui->output_textEdit_ascii->verticalScrollBar();

    scrollbar1->setValue(value);
    scrollbar2->setValue(value);
}

在分别用connect连接信号和槽

   connect(ui->output_textEdit->verticalScrollBar(), SIGNAL(valueChanged(int)), this, SLOT(on_verticalScrollBar_valueChanged(int)));
   connect(ui->output_textEdit_ascii->verticalScrollBar(), SIGNAL(valueChanged(int)), this, SLOT(on_verticalScrollBar_valueChanged(int)));

网友:
自己派生一个类,重载
void QTextEdit::wheelEvent(QWheelEvent * e)

然后办法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