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可不可以换静音一点的风扇?

楼主(2017-05-10):
12年买的acer电脑,前两年加了SSD和8G内存,还是用的风生水起,
不过在安静的环境中CPU占有率达到50%以上就狂吹,就想问下大家
笔记本电脑可不可以换一些静音一点的风扇,有没有这样子的风扇?

另外推荐一个win10下的透明状态栏的应用StartIsBackCfg,详见
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313273

网友A:
你可以拆机清灰了,风扇里面的灰尘,以及散热鳍片里面的,一般会有很多毛絮把出风口堵了。有条件的可以给风扇上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机清灰了,风扇里面的灰尘,以及散热鳍片里面的,一般会有很多毛絮把出风口堵了。有条件的可以给风 ...

嗯嗯,好的,谢啦。

网友:
千万不要试图给风扇上油,轴承那个盖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揭开了就贴不上了。

网友:
如果你能清灰,那清掉和新的一样,就没事了,如果拆不了或有问题,那考虑换个外面吸风的风扇,配合散热底座,效果极佳

网友:
清灰也不要用动扇叶,很容易导致扇叶动平衡出现问题,声音更加大。

网友:
如果噪音大了说明风扇的轴承不行了,换风扇,某宝上一大堆.我10年的两个本,去年都换了,一个HP,一个三星。其中一个换罢一年,噪音又大了,赶紧加油,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