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贴,大家帮我看看,这个ZLGGUI函数,如何初始化赋值

楼主(2017-05-11):
调了很长时间ZLGGUI,网上例程没在太全的,我的C又很差,就想请教大家,这样的函数如何赋值,
比如这个有例程
typedef  struct          //定义窗口数据结构 */
{
   uint32  x;                        // 窗口位置(左上角的x坐标)
   uint32  y;                        // 窗口位置(左上角的y坐标)

   uint32  with;                // 窗口宽度
   uint32  hight;                // 窗口高度

   uint8   *title;                // 定义标题栏指针 (标题字符为ASCII字符串,最大个数受窗口限制)
   uint8   *state;                // 定义状态栏指针 (若为空时则不显示状态栏)
} WINDOWS;

定义个WINDOWS变量    WINDOWS  demow;

    demow.x = 0;
    demow.y = 0;
    demow.with = 120;
    demow.hight = 63;
    demow.title = (uint8 *) "1234";         //不会溢出
    demow.state = (uint8 *)"aaaa";
    GUI_WindowsDraw(&demow);

结果就出来了

我想请问,这个菜单的怎么赋值,先谢谢大家

typedef  struct                     // 定义一子菜单项的数据结构 */
{
   WINDOWS  *win;                                        // 所属窗口
   uint8    mmenu_no;                                // 对应的主菜单项号(0-n)

   uint8    no;                                                // 子菜单项个数
   char     *str[SMENU_NO];                        // 子菜单字符串
   uint8    state;                                  // 所选择的子菜单

   void     (*Function[SMENU_NO])(void);                // 子菜单对应的服务程序
} SMENU;

假如定义SMENU变量    SMENU  CDCDCD;

        CDCDCD.win        =
        CDCDCD.mmenu_no =
        CDCDCD.no =
        CDCDCD.str =
        CDCDCD.    =

        GUI_SMenuDraw(&CDCDCD);

希望大家帮帮我这个初学者,或大家有ZLGGUI的例程全点的,发给我就更好了,谢谢

typedef  struct            // 定义图标菜单数据结构 */
{
   uint32 x;                        // 图标菜单位置(左上角的x坐标)
   uint32 y;                        // 图标菜单位置(左上角的y坐标)
   uint8  *icodat;                // 32*32的ICO数据地址
   uint8  *title;       // 相关标题提示 (42*13)
   uint8  state;                  // 图标菜单状态,为0时表示未选中,为1时表示已选中

   void   (*Function)(void);        // 对应的服务程序
} MENUICO;

这个也挺难的,不知道能顺带着也告诉一下

网友:
不懂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我在试验呢,

网友A(2017-07-10):
按照对应的参数类型给就好啦。
CDCDCD.win        =        WINDOWS类型参数的地址 &
CDCDCD.mmenu_no =    略
CDCDCD.no = 略
CDCDCD.str = 字符串   注意溢出
CDCDCD.Function    =      函数指针数组(这么叫吧),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的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对应的参数类型给就好啦。
CDCDCD.win        =        WINDOWS类型参数的地址 &
CDCDCD.mmenu_no =    ...

谢谢你的帮助,我是初学者,我好好消化消化,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