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贴出你觉得最经典得意的电路,一起来鉴赏学习吧

楼主(2017-05-11):
大家好!这几天突然觉得,电路方面的书籍看了几遍特别容易忘记。然而无意中看到一张电路图。似懂非懂,认真分析了一下。不仅之前忘记的知识想了起来,而且还融汇贯通了一些之前不明白的地方。
所以突发奇想,借莫大宝地,征集下大家有什么比较经典的电路,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的。如果觉得我这个建议好,那欢迎贴图吧!

网友:
这个主题是起的不错啊 ~ 不如你来开个头啊 ~

网友:
想法很好,说不定能成热贴

网友A:
刚毕业,进工厂的第一个作品,老板收老外的2W块钱一个漏电报警箱。

网友:
我来抛个砖,有玉的快来砸我,
非常有用的调试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毕业,进工厂的第一个作品,老板收老外的2W块钱一个漏电报警箱。

还可以再省省,光耦不要了,红色指示灯直接串联到测试回路,,,能省几毛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再省省,光耦不要了,红色指示灯直接串联到测试回路,,,能省几毛钱,,, ...

用测电笔里的氖泡估计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再省省,光耦不要了,红色指示灯直接串联到测试回路,,,能省几毛钱,,, ...

哦,光耦这边还接了个89C2015,做蜂鸣器报警。
急着上传,忘了加。

十年过去,我已经换了几份工作,去年那客户还找到我,
说板上的元件锈了,能不能帮它们再做一个。
但他们搬了N次厂,离我越来越远,最终没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测电笔里的氖泡估计效率更高

我这个要求是漏电36V以上开始报警。
当时我是用可调变压器,调到36V时,再匹配电阻的,现在这个阻值不一定对。

是检测芬兰浴发热管是还漏电伤人的,氖管可能每个都亮。

网友:
这个帖子好。

网友:
楼主不如把自己看到的那个图贴出来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毕业,进工厂的第一个作品,老板收老外的2W块钱一个漏电报警箱。

就服你!

网友:
不如搞个模块大集合,直接上实物,说功能,说价格,多爽?

网友:
若你来做,你会怎么做?
我现在还没想出更好的办法,
漏电36V以上报警,是不是应该接个36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做阀值。

网友:
那个R-2R的网络我觉得用的挺爽

网友:
三极管稳压电路,爽,图我就不贴了

网友:
精密整流电路,大学模电教材运放那章的一道习题,没想到工作后在单位的产品上遇见了,感觉很巧妙

网友D:
long long ago,我用光敏电阻配合555产生占空可变的PWN控制数码管的总供电回路做随环境亮度加强或减弱显示亮度的功能。还用两只发光管正反并联加在运放正弦振荡器反馈回路做正弦震荡稳幅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毕业,进工厂的第一个作品,老板收老外的2W块钱一个漏电报警箱。

这个没有并联反接二极管,容易损坏光耦前端的LED。
因为LED反向电压一般不能超过6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并联反接二极管,容易损坏光耦前端的LED。
因为LED反向电压一般不能超过6V ...

压降落在串联的电阻上了吧。
试过漏电从36V到260V都没问题,不过现在这个电阻可能不对,
当时是配的,漏36V刚好报警,漏220V长时间不会烧。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有点忙没顾上回复大家。今天截图给大家看。如下就是我一直觉得看了比较爽的电路图。电磁铁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ng long ago,我用光敏电阻配合555产生占空可变的PWN控制数码管的总供电回路做随环境亮度加强或减弱显示 ...

看到标题的第一反应就是555的各种电路

网友F:
最后一个电路第一次见,,,值得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有点忙没顾上回复大家。今天截图给大家看。如下就是我一直觉得看了比较爽的电路图。电磁铁开 ...

看起来挺复杂呀,是延时开通?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个电路第一次见,,,值得一试~!

坛子里有的。参见: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digest%26digest%3D1

确实比较经典,我把参数改了一下,用于DC24V。

网友:
电磁铁的那个电路油电意思,不过现在都有专用的电磁铁驱动芯片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挺复杂呀,是延时开通?有什么好处?

是瞬间24V导通,电磁铁吸合,快速导通后,切换到5V电压,用来维持电磁铁的吸合状态。目的是降低电磁铁发热量,保护电磁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挺复杂呀,是延时开通?有什么好处?

看起来好像是说电磁铁吸合时用24V,延时后变5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瞬间24V导通,电磁铁吸合,快速导通后,切换到5V电压,用来维持电磁铁的吸合状态。目的是降低电磁铁发 ...

原来如此。有些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也是类似的原理,不过没用右边两个MOS管,只是在电源上串了个R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好像是说电磁铁吸合时用24V,延时后变5V,不知道对不对

对,我在想,33楼这个电路从5V加一个二极管到线圈正极是否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瞬间24V导通,电磁铁吸合,快速导通后,切换到5V电压,用来维持电磁铁的吸合状态。目的是降低电磁铁发 ...

做成这样是因为提高成本好提高价格吗?电磁铁消耗的电流有多大?5V能提供多少电流?
我做过用一个TIP122驱动1.5A24V的,单片机直接给0.5秒后改成1KH的占空比20%的PWM,效果也不错,一点也不热。成本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