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网络摄像机

楼主(2017-05-11):
        摄像机的安装位置如图片所示,我应该根据什么选择摄像机?有没有直接推荐的?
        第一次接触摄像机,不太懂,请大神指教!谢谢
        角度算下来 39° 左右

网友A:
买个带广角的!一千多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带广角的!一千多都够了

我是要对人脸进行识别的,广角的也能满足?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把,先買兩個試試

网友:
来个带云台带变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