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电池怎么激活?

楼主(2017-05-11):
有一个HP笔记本电池OA04放的时间比较长无法使用请教各位怎么激活?

网友:
激活不了。这类芯片都会自锁。只能换芯片重新编程,或者找兼容型号电池保护板。

网友:
买个新的,解锁估计得花钱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自锁

时间放长自放电严重,达到下限电池保护板的MOS管关断。电脑测试不到丝毫电压认为没接电池,不会启动充电流程。
可以用个编程电源把电池强充到正常范围试试

网友:
我有一颗HP的电池自己带电换电芯,还是不小心锁了。现在用的话只能显示100%电量和充电,而且不能用这块电池开机(扩展电池可以开启)。搭车同关注。

网友:
淘个拆机电池吧,运气好的话几十块钱就能淘到不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电池外部充电后电脑能识别但是不能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