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突然不能识别盘了,有没有坛友可以有尝恢复数...

楼主(2017-05-11):
昨天关机笔记本电脑还没有任何异常,今天开机发现启动时间非常长,启动以后发现系统只能识别SSD硬盘,而识别不了另外一块希捷的320G硬盘,心里顿时感觉不好了,最近几周 的工作全在里面呢?各种程序板子!硬盘型号:ST9320243AS Serial Number:5VH3H4F   目前进PE系统能识别硬盘,但是只有8G而且会报错! 万能的坛友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二,或者可以有偿恢复数据的也可以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当垃圾扔了吧。请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垃圾扔了吧。请节哀!

呵呵 盘子倒是可以当垃圾扔了,但是有写数据和照片还是有点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盘子倒是可以当垃圾扔了,但是有写数据和照片还是有点可惜!

一年前,我到华强北去修硬盘,花了3k也没修复。

网友B:
公司电脑希捷硬盘已经坏了4-5个了,节哀

网友C:
如果还能上网可以远程数据恢复,399元 联想数据服务,我一月前有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能上网可以远程数据恢复,399元 联想数据服务,我一月前有过一次。

开机是可以  我系统在SSD盘上,但是机械硬盘系统识别不了。联想也可以做远程恢复?

网友:
http://www.lenovo.com.cn/activit ... ource=Z00000655T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是可以  我系统在SSD盘上,但是机械硬盘系统识别不了。联想也可以做远程恢复? ...

硬盘还转不转?能不能听到敲头或者什么声音?

我这一老师是专门做数据恢复的,可以做开盘,但是要能搞到跟你的硬盘完全一样的板子以供开盘换头或换电路板。

硬盘不转,好办,一般换个电机驱动(就是那个SMOOTH之类)就OK了。磁头不动也不敲,一样换电机驱动。如果敲头,问题就复杂了,但是多是盘片的固件区坏了,硬盘不能正常初始化了,需要开盘做处理。划伤的盘开盘也没什么救。褪磁或磁头快坏的盘也很恶心,暴毙前RP好了还能几MB/s的缓慢读,一般读个几天还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电脑希捷硬盘已经坏了4-5个了,节哀

希捷最后一代经典是10代盘,耐艹,数据保存性能优良,单碟188GB左右,密度中等,磁干扰极低。11代是史上最垃圾一代,盘片质量差到极致,固件也毛病多多(据说是换了家盘片厂),当年我记得11代返修率在15%左右,年平均。现在普遍是12代居多,12代的1T目前发现被各大品牌机电脑使用。至于现在的叠瓦式盘片,我总觉得不太靠谱。容量是大了,读速度是快了,但是数据存储可靠性呢?单碟1TB时每个磁单元也就数百nm大小,除非用矫顽力极高的涂层才能保证数段时间的可靠性。我估计这类硬盘有很大概率用的是类似TLC的纠错机制,比如48bit/每4KB,而且还要跟三棒的850EVO一样,定期扫描硬盘并把快要坏掉的数据搬出去。

楼主:
谢谢!决定不折腾了,直接换双新硬盘!全当收个教训!

网友:
能拿得起放得下,楼主也是个大气的人。
双硬盘也要互相备份数据,才能保证数据的安全。
鉴于楼主心情不爽,我就不向楼主讨要悬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