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ATFS 碰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可以創建文件,但寫入無數據

楼主(2017-05-11):
    /* 文件參數信息 */
    FATFS fs;
    FIL fil;
    FRESULT fr;
    uint16_t bw = 0;

    fr = f_mount(&fs, "0:", 0);

    if(fr == FR_OK)
    {
        fr = f_open(&fil, "test1.txt", FA_OPEN_APPEND|FA_WRITE);
    }

    if(fr == FR_OK)
    {
        fr = f_write(&fil, "\r\nSD Card Test.\r\n", 0x11, &bw);
        if(fr == FR_OK)
        {
            fr = f_close(&fil);
        }
        if(fr == FR_OK);
    }

前兩次fr都是FR_OK,但關閉時報告FR_DISK_ERR,應該從讀寫函數查,但是看了下邏輯分析儀的分析,邏輯沒有問題呀!

楼主:
想問下應該從哪分析這個事情

网友A:
f_write之后用f_sync,看看是不是FR_OK,如果还是Error,可能SD卡底层写函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write之后用f_sync,看看是不是FR_OK,如果还是Error,可能SD卡底层写函数有问题。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