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S21867 驱动波形问题

楼主(2017-05-11):
在驱动MOS的时候 发现波形是这样的
黄色是上桥
蓝色是下桥
上下桥上升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点尖峰, 这个尖峰貌似会导致另一个桥开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米勒效应!

网友:
gd之间的电容

楼主:
好像是这样~

楼主:
G D之间加电容  关闭会变慢吧 , 如果增加驱动级的电容,或者减少Rg,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G D之间加电容  关闭会变慢吧 , 如果增加驱动级的电容,或者减少Rg,会不会好一点 ...

gd,不是gs

网友A:
这种是单电源供电时,上管关断时电流通过下管Cgd米勒电容使下管导通,可以添加负压关断或者对门极进行有源钳位,规格书里的内容你有没有遵循

网友:
增大关断电阻,增加下降时间,减小du、dt对这种情况也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单电源供电时,上管关断时电流通过下管Cgd米勒电容使下管导通,可以添加负压关断或者对门极进行有源 ...

门级钳位是用齐纳二极管吧.

网友:
请教,有些驱动芯片(EG3013)反而还要在GS之间加一个103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也觉得加这个电容会使打开和关断变慢,不是很理解

网友(2018-02-01):
前辈你看看我这个电路是不是自举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