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g+stmf4+摄像头方案推荐

楼主(2017-05-11):
公司现有项目,需求为stm32f4+4g+摄像头 方案,平时通过4g网络传输报文与图片,特殊情况时会有视频传输要求。
如果裸跑能实现吗?
请问能有方案能实现我的要求吗?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F429 +4G模块+OV2640(jpge输出), 低分辨率应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 +4G模块+OV2640(jpge输出), 低分辨率应没有问题吧

分辨率到没啥要求,4g与f429通过什么通讯,串口吗?

网友B:
建议用跑linux的方案,成本差不了几块钱 以后扩展功能非常方便。
刚做一个跟你需求差不多的方案, 用的IMX6UL+4G网卡+摄像头。
4G网卡下载可以跑几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跑linux的方案,成本差不了几块钱 以后扩展功能非常方便。
刚做一个跟你需求差不多的方案, 用的IMX6 ...

上linux方案就拉长项目时间了,4g网卡与4g模块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linux方案就拉长项目时间了,4g网卡与4g模块是一个东西吗?

是缩短了,,,
自己开发就知道了 ,一个4G网卡的USB驱动就够你折腾了 。

网友C:
要真正用到4G的速度就必须USB通信,用串口就是当2G用。
如楼上所说,不跑linux,自己写USB驱动4G模块的话,估计就得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真正用到4G的速度就必须USB通信,用串口就是当2G用。
如楼上所说,不跑linux,自己写USB驱动4G模块的话, ...

所以需要各位熟悉人给个成熟的建议

网友:
果断上系统

网友:
上linux才是正道

楼主:
看来要想用4g传输视频,只能上linux系统了,否则裸跑4g模块也只能达到2g的速度

网友:
还有就是必须压缩。另外如果没固定IP。要被动唤醒。可能还要穿透服务器

网友:
用Linux的话难度高一点,开发时间短

网友:
his3518eV200

网友:
4G只能USB通信基于操作系统还好,自己写很费解。3G以下串口就可以,但是如果传视频的话就有点麻烦了,传图片还好些

网友:
为啥一定要用F4
15块钱的3518不值得试试么?
哈哈

网友:
网速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linux方案就拉长项目时间了,4g网卡与4g模块是一个东西吗?

用STM32来实现4G几乎可以肯定比用Linux要慢得多得多!

网友:
传输视频……就一个压缩视频节省带宽和流量 M4就吃屎了

网友:
上系统吧,,4G模块使用串口的话,可以算一下每秒多少帧数据

网友:
速度要求多块?

楼主:
这个目前还没有提具体需求,老板就提了需求
ps:刚买了你家的sim900+ov2640开发板

网友:
同问4G网卡和4G模块是一个东西吗?我看simcom的sim7100c也有usb接口啊?能用linux驱动吗?

网友:
ADI的Blackfin也许有现成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