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线宽间距达到3.0mil,除了兴森快捷外还有哪些方便的厂?

楼主(2017-05-11):
想做一个AR9331的板,才发现这种双排的lpcc封装原来走线还挺有些费钱,2个焊盘净间距9mil,中间走一根线,只能3mil宽了,两侧各3mil间距。
在捷多邦做过4mil线宽和间距的板,但是3mil做不了。
兴森快捷倒是能做,但是必须公司名义联系,对个人来说很不方便,3mil工艺的四层板工程费估计要2000以上。

网友A:
画过MT7688的板子,也是DQFN封装的,记得当时可以走4mil吧

网友B:
三年前也差点画ar9331了,原理图都弄完了,后来忙没工夫搞
这种封装挺恶心的,还不如bga痛快,焊的时候也得开钢网
内侧引脚过孔背面走吧,相当一部分引脚没啥用,该扔扔吧

网友C:
不能够从里面过去?

兴森快捷以前有个朋友打样双面板,1200工程费,其他另外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过MT7688的板子,也是DQFN封装的,记得当时可以走4mil吧

这个走不了,焊盘中对中间距0.45,引脚宽0.22,即使焊盘跟引脚一样宽,中间净空也只有0.23mm,也就9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前也差点画ar9331了,原理图都弄完了,后来忙没工夫搞
这种封装挺恶心的,还不如bga痛快,焊的时候也得 ...

估计还是得从引脚缝隙过去的,看那么多路由器跟别人的板子,也是得这么走线。
这种双QFN,真不如BGA方便,在捷多邦4MIL的也就300多块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够从里面过去?

兴森快捷以前有个朋友打样双面板,1200工程费,其他另外算。。。 ...

从里面过去应该做不到的,别人的板子都得走引脚缝隙。
我以前也在兴森快捷做过板,公司也跟他们打过交道,反正比较繁琐。

网友D:
每次 见到兴森快捷这几个字就心里感到一可惜,当年校招,二面工艺工程师没过,可惜了。现在才知道,原来他这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 见到兴森快捷这几个字就心里感到一可惜,当年校招,二面工艺工程师没过,可惜了。现在才知道,原来他 ...

刚毕业的,工艺工程师,有实践经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 见到兴森快捷这几个字就心里感到一可惜,当年校招,二面工艺工程师没过,可惜了。现在才知道,原来他 ...

收费也非常厉害

网友:
几层板子

楼主:
4层的。
不少路由器的芯片就是这种双层QFN封装,没想到亲自画个板,才发现要求工艺挺高的。

网友:
加一下我的QQ,了解一下你的工艺,不行就用你板子试试大亚湾的高难度多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年前也差点画ar9331了,原理图都弄完了,后来忙没工夫搞
这种封装挺恶心的,还不如bga痛快,焊的时候也得 ...

是啊,很容易虚焊。。

网友:
牧泰莱,深圳诚挚都可以。深圳诚挚的价格好点。

网友:
要是我遇到这种封装,最外面的引脚走一个层,里面的走另外一个层,绝对不会想着去穿两个引脚之间的缝隙。生产要求太高,成本就会高。

网友:
以前在深圳做过的一个厂家,这是参数,开机费我觉得有点贵。

网友:
还不如内外俩侧扇出,然后走6层板。

网友:
习惯,当MARK用了,看过的文章就习惯点收藏

网友:
画MT7620 看着和这个差不多,4mil走的。

网友:
这种DR-QFN的封装,焊接是个问题,7620N的板子做过2K,找的也算是不错的焊接厂,问题概率偏高

网友:
这个封装确实有难度,目前有家做酒店用的无线路由器上有这个元件,现在加工的良率在95%了。

网友:
我们也找价格合适的PCB厂家,四层板以上的

网友:
还不如做成6层板,内侧引脚从里面过孔出来,这样工艺要求反而低了,可以加工的PCB厂商也多了

网友:
里面的打孔引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 见到兴森快捷这几个字就心里感到一可惜,当年校招,二面工艺工程师没过,可惜了。现在才知道,原来他 ...

军工,上市公司。在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华为,中航等是他们的重要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