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能不可能整盘的芯片,一半好一般坏?

楼主(2017-05-11):
采购采购来的芯片功率MOS管驱动(microchip 的 MIC 4422),整盘买来的一共2500片。第一次用了1100多片,几乎都是好的。
这次是第二次,贴了1200片 几乎全是坏的。 怀疑SMT的时候温度没控制好。用剩下的焊到板上也是不好的。但是用老的库存上去就是好的。
现在一种怀疑那个整盘一半好一半坏。另外就是怀疑器件被调包了。
大家有啥看法

网友:
物料出问题概率大吧,贴片厂没有调包的动机呀。

网友A:
非正规渠道买的话,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正规渠道买的话,皆有可能

唉,公司的采购一问三不知

网友:
车间操作轮班的人员静电防护没搞好会不会

网友:
有没有被掉包,拿出两个芯片外观上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掉包要对上批次、丝印的概率是很小的

更大的可能是买到问题货了,查渠道吧

网友B:
看看同一盘里面,芯片的丝印、外观、批次是否统一?

如果这个都不统一,那肯定是供货商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同一盘里面,芯片的丝印、外观、批次是否统一?

如果这个都不统一,那肯定是供货商的问题了 ...

批次不好说,mitron的一盘内存都有不同批次和编号的,不过一般是连续数个相同,然后换一个。

网友:
如果确定是同一盘内的,焊接过程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放在仓库被内鬼掉包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从概率上来说第一次生产把全部好的芯片挑走剩下的都是坏芯片的概率无限接近于0

网友C:
难道会这么巧,第一次刚好用到坏的前一个结束,第二次刚好从坏的第一个开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会这么巧,第一次刚好用到坏的前一个结束,第二次刚好从坏的第一个开始? ...

我也想这么问的。。。有那么巧吗?

网友:
很可能是贴片时候静电没处理好,或者温度没有控制好,我之前贴过一批芯片,差不多也是你这样的,是炉温太高导致的,前面的板子还挺好,后面的就坏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这么问的。。。有那么巧吗?

我也是这样想的,运气这么好。上次正好做到好的结束?
不过这货被换掉也没啥可能呀。又不是很常用的芯片。

网友:
焊接工艺和静电措施,不过很难倒查

网友:
同意编袋 型号一样批次不一样出现了好几个批次 都很正常  等你去了趟华强北就知道了

网友:
手工放在一个编袋上的

网友E:
活久见呀,居然这种事都有。
有没有可能芯片工作在临界状态,前面的一批,其他元器件参数好,芯片工作了,这一批就不行了

网友:
散新的元件都是可以有编带和真空包装的,华强北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活久见呀,居然这种事都有。
有没有可能芯片工作在临界状态,前面的一批,其他元器件参数好,芯片工作了, ...

不太可能,这个芯片余量很大的。出现问题是推挽输出,有推的管子坏也有拉的管子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运气这么好。上次正好做到好的结束?
不过这货被换掉也没啥可能呀。又不是很常用的芯片 ...

问加工厂要曲线图,我怀疑是温度调的太高了,芯片爆了。或者受潮了,没有烘干,爆掉的

网友:
估计在加工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加工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一般同一盘里面的料基本上丝印都是一致,除非不同一盘包装就难说。

网友:
如果从正规渠道买到的话,一个批次的片子不会有这么多坏的。焊接工艺不过关啊

网友F:
是MOS管吗?以前遇到过一次,成盘出去,次品率非常高,后来查原因,是焊接厂静电防护没做好,MOS管那玩意对静电很敏感,冬天焊接的时候,毛衣上噼啪一下,都有可能烧管子

网友G:
湿敏原件吗?新料没问题,开封后没管好会焊接后出问题。直接取出来量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MOS管吗?以前遇到过一次,成盘出去,次品率非常高,后来查原因,是焊接厂静电防护没做好,MOS管那玩意对 ...

是MOS管的驱动芯片。不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湿敏原件吗?新料没问题,开封后没管好会焊接后出问题。直接取出来量有问题吗? ...

不是湿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