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封装DFN 3*3 的NMOS管,40-60V

楼主(2017-05-11):
参数类似 AON7544 这样的管子。主要是用在24V车上,需要耐压高一些的。

网友:
BSC100N06LS3

楼主:
谢谢,可惜你帮我找的是5mm*6mm的。但是我想找3*3的。

网友A:
直接上AO官网条件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AO官网条件筛选。

筛过啦,没找到大于30V的哦,所以上来问问咯。

网友:
sot23的不行?

网友:
笔记本上用的基本3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筛过啦,没找到大于30V的哦,所以上来问问咯。

你还是去找英飞凌的吧。

网友:
SI7113DN-T1-GE3,你可看看,电流小了点

网友B:
24V的电压,NMOS就用30V的耐压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的电压,NMOS就用30V的耐压足够了。

先不谈EMC试验之类的,车上24V电池满电电压是超过24V的,30V耐压绝对是低的。宽压供电基本都是9~36V要求,一般我们选高低边开关(内部有保护电路)都是40几伏起,选分立的MOS耐压更要高,一般选60V,80V,100V的了。

网友:
你看下这个,我感觉仙童的管子比较好。

网友:
最高有250V的,罗姆 IFX BSZ开头的,还有NXP BUK开头的

网友:
Ao的管子便宜

网友:
AON7262E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