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能表里面电流的格式问题

楼主(2017-05-11):
按照标准DLT645-2007,电流 格式为三个字节,表示为xxx.xxx,我想问一下超过1000A的电流如何表示?

我在供电局后台上看到有些电流是三位小数,有些是两位小数,这种2位小数的可能就是表示大电流的格式吧,

那这种大电流的格式如何表示的,请知道的坛友告知,谢谢。

网友A:
不会有这么大电流的表的,大电流的一般都用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有这么大电流的表的,大电流的一般都用互感器。

你的意思是在和服务器传输的时候,数据不会超过xxx.xxx?

那如果这样的话,供电局的生产实时管控系统里面的只有两位小数是怎么得到的?

系统里出现的两三千安电流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在和服务器传输的时候,数据不会超过xxx.xxx?

那如果这样的话,供电局的生产实时管控系统里 ...

楼主你的网站怎么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网站怎么打不开?

感觉没作用就关闭了,没给空间续费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和服务器传输的时候,数据不会超过xxx.xxx?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表跟服务器还是电脑跟服务器之间的传送?

那如果这样的话,供电局的生产实时管控系统里面的只有两位小数是怎么得到的?
答:我不知你进什么系统,浙江的智能公变监测系统里只有1位小数,营销系统也只有1位小数?
系统里出现的两三千安电流是怎么来的呢?
答:难道不能用互感器的倍率乘吗?也不可以是累加的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在和服务器传输的时候,数据不会超过xxx.xxx?
答: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表跟服务器还是电脑跟服务器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162-1-1.html

谢谢你的解答,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我想要的是详细的根源,
我又发了一个悬赏贴,里面的那位朋友感觉是这个行业里,说的是我需要的答案,不过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