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只有3个pwm接口的芯片如何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17-05-11):
芯片mp6536,集成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和mos,感觉很好,但是看到这个接口,实在不知道怎么用。比如三相无刷两两导通驱动,我要导通两相,如何关闭第三相呢?如图
下面是ds截图。请懂的朋友指教下,谢谢。

楼主:
我看了下drv8313,跟这个芯片相似,但是8313每个pwm引脚都有一个EN引脚,可以开启\关断任意一对桥

网友A:
你这个芯片,只能用于SVPWM或者SPWM方式驱动无刷电机,不可以使用BLDC六步换相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drv8313,跟这个芯片相似,但是8313每个pwm引脚都有一个EN引脚,可以开启\关断任意一对桥 ...

是的,就是有使能可以单独控制才推荐给你,这不正是是想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芯片,只能用于SVPWM或者SPWM方式驱动无刷电机,不可以使用BLDC六步换相的方式。 ...

理解了,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