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坛友愿意接一下雕刻机加工玻璃的事吗 感谢

楼主(2017-05-11):
具体加工条件

3mm厚玻璃 在上面开圆孔 及长条孔

数量约几十片

有用雕刻機做過玻璃加工的壇友或知道去哪儿做的请给我讯息

谢谢各位

网友A:
估计得用专业的雕刻玻璃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用专业的雕刻玻璃的刀具

具体状况还是有请有做过或是愿意试的坛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用专业的雕刻玻璃的刀具

是啊。想要切得漂亮,只能找激光厂。

网友:
玻璃应该不是雕刻机可以加工得了的吧

网友:
圆孔用钻头,不规则用水刀。量大少,我这边有专门加玻璃的,还可顺便钢化。

网友:
量不大,建议用亚克力板。

网友:
亚克力吧,玻璃不太可能。

网友:
手机玻璃的切割是用什么设备?

网友:
而且这么长,玻璃容易断了。

网友:
要找专门的玻璃加工中心,不然容易做废
业内出货量最大的应该是台群的,几个大的代工厂,做手机玻璃面板都在用他家的
台群玻璃加工中心B-540厂家直销-台群精机  http://www.taiquncnc.com/product/37-cn.html

网友:
有专业的电磨头,可以直接给玻璃打孔,X宝搜,开这个长条孔,我不知道有没有砂轮材质的刀具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B:
我这能做,专业加工玉石的机器。但是运输与上机器固定是麻烦事。
水刀虽然好,但价格高,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能做,专业加工玉石的机器。但是运输与上机器固定是麻烦事。
水刀虽然好,但价格高,真高 ...

谢谢大侠回覆

现在我请玻璃厂直接开孔 不过他们用的是手 不知道精度会到哪儿去

等东西到了有需要再请您帮忙 谢谢

顺带一提

您头像的烧烤感觉就好吃

网友:
泡水里,玻璃就不容易碎裂了

然后用砂轮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覆

现在我请玻璃厂直接开孔 不过他们用的是手 不知道精度会到哪儿去

哈哈,不客气。
用金刚石磨头就可以开。玉石硬度6,5mm磨头开粗,速度很快的

网友:
400超出行程了

网友:
有专门玻璃机吧

网友:
激光吧。玻璃很难搞的

网友(2017-06-15):
这个使用玻璃切割机先切玻璃,再用钻孔机打孔,不用水刀,水刀切小孔,精度不行,定位很精确,量小就不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