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在丝印上做一个二维码,求经验

楼主(2017-05-12):
自从液晶屏上做二维码成功后。就准备在丝印刷层做二维码。请问大家有做维码的经验吗?大概多大的可以正常识别?我准备直接做微信号的二维码上去。做了几个分辨率不一样的。但是没法测试。

网友A:
丝印层做二维码,首先要反色显示。(针对普通白色丝印,绿油板或者深颜色的板)

AD的3D图用手机扫描就可以测试了。但考虑丝印精度问题,不能做的太小。

如果一定要做的很小,建议改用铜层开窗的方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层做二维码,首先要反色显示。

AD的3D图用手机扫描就可以测试了。但考虑丝印精度问题,不能做的太小。 ...

问题是。做多大???
反色我知道。
还有。如果铜层开窗。是反色的吗?还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做多大???
反色我知道。
还有。如果铜层开窗。是反色的吗?还是不是? ...

无论沉金还是喷锡,只要比盖油的颜色浅,就要用反色。具体可以在3D图上扫描测试。

铜层的二维码 可以做的很小很小,随便PCB加工厂都能做到。

如果在嘉立创做样板(高清丝印打印机),丝印的精度跟的上,如果做小批量(丝网印刷),那就毁了。用丝印做二维码能做的多小,具体看厂家加工能力。

为了避免出现加工方面的事故,能用铜层开窗就用铜层开窗,不二之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做多大???
反色我知道。
还有。如果铜层开窗。是反色的吗?还是不是? ...

我做过丝印的QR码,1cm*1cm,7%容错,显示四个汉字,反色。
跟手机关系非常大,好的手机一下就扫出来了,差的手机怎么都扫不出来(图像太模糊了?)。
不反色的话,只有少量手机可以扫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丝印的QR码,1cm*1cm,7%容错,显示四个汉字,反色。
跟手机关系非常大,好的手机一下就扫出来了, ...

兄弟,上图片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上图片看看

不好意思,我刚量了一下,是7mm*7mm的,你可以和下面的2.54的插座对比下。我不清楚这个版本是不是反色了,我现在的手机扫不出来……上一个手机可以扫出来。

网友:
微信和淘宝好像都有参数指标 多少分辨率对应的扫描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刚量了一下,是7mm*7mm的,你可以和下面的2.54的插座对比下。我不清楚这个版本是不是反色了 ...

第一,你这个没反色。
第二。二维码要求边上有空白。你没有。所以估计很难扫。加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你这个没反色。
第二。二维码要求边上有空白。你没有。所以估计很难扫。加上就好了。 ...

那这个版本是没有反色的,我另外做过了一版但是不知道搞哪里去了。那这个是超级难扫的了。
那就是那一版有反色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扫,有的手机一下就识别了,有的怎么也识别不了。

网友:
激光直接雕绿油,见有的公司就这么干的

网友:
ad里面按3查看,能扫出来就行

网友(2018-09-19):
引用 网友A:
无论沉金还是喷锡,只要比盖油的颜色浅,就要用反色。具体可以在3D图上扫描测试。

铜层的二维码 可以做 ...

有没有好用的二维码管理软件?零件、成品管理;从来料到生产、到正常产品的生命周期;追溯。
只要扫一扫就能知道该产品的历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