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加freertos中在串口中断中遇到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17-05-12):
我用串口一的接收中断接收一组数据,接收到数据之后我就在中断中发一个消息邮箱到一个任务中,这个任务的优先级现在设的是最高的。然后任务等待到这个邮箱后就会进行判断处理。现在发现如果一次性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比如0xaa,程序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一次性发送大于一个字节的数据后如0xaa,0xbb的话只能正常一次。下面我把代码贴出来,麻烦各位帮忙看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天了。。。

/*****************************************
@ 任务优先级最高
*****************************************/
static uint32_t ulValue;
void StartTask_Uart(void const * argument)
{
//    static uint8_t buff[20] = {0};//
//    static uint8_t i = 0;//
    for(;;)
    {
        if(xTaskNotifyWait(0, 0xffffffff, &ulValue, pdMS_TO_TICKS(500)) == pdPASS)//等待500ms
            printf("the data is %x\r\n", ulValue);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huart == &huart1)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ecive_buff, 1);
        xTaskNotifyFromISR(Task_UartHandle, recive_buff, eSetValueWithOverwrite,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如果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TRUE,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

网友:
STm好像中断接收两个字节是退出中断又进中断了,相当于中断两次了。这个我用DMA控制时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