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SPI在数据读写时被中断打断,时序是否出错

楼主(2017-05-12):
I2C、SPI在数据读写时被中断打断,时序是否出错
各位大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类的问题,就是普通单片机、ARM单片机的I2C接口、SPI接口在读写数据的过程中被中断打断后,读写数据是否会受到中断的影响,从而使读写数据错误,欢迎高手辩解。
还是硬件接口的没事,只有模拟的才需要注意呢

网友:
硬件接口没事

模拟的时间会变长,执行中断去了。 但是也可以实现功能。

前提是中断不会改变这些设备的数据。

网友:
主机模式时,软/硬都不会出现错误,这俩协议是主从的。

网友:
会的,我在arm上面使用模拟i2c时被中断打断,有时时间太长通讯就出错了,所以后面在调用读写时就把全局中断屏蔽了,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
模拟时序的会受到中断影响,但只要中断时间很短,应该不会影响数据,目前还没遇到过。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模拟时序通讯过程中关闭全程中断,然后再打开。

网友:
中断时占用时间长了

网友:
至少我目前使用中没遇到过:软件模拟I2C,定时中断488uS一次,外加串口中断发送及接收,I2C通讯一次都没错过。

网友:
IIC SPI ...传输数据,都只跟时钟岩有关,只要保证中断后的状态和中断之前的一样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本身没问题,但需要注意中断中的操作是否会影响到被中断的接口

网友:
IIC主机,无论软件模拟还是硬外设,都没问题。但如果用SMBus之类的有超时机制的协议的话,中断导致超时就可能出问题。
IIC从机,需要主机和从机都支持Clock Stretch。对侧主机没法管,从机软件模拟没问题,硬外设不一定。

SPI主机没问题。
SPI从机,硬外设用DMA且缓存充分,基本不会有问题;其它情形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