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到底什么时候推出来?

楼主(2017-05-12):
该不会对中国市场禁运吧。。。

网友:
年底了,估计。
上次开技术推广会,好像有开发板出来了。

网友:
这样的东西怎么会禁运呢。

网友:
这么大的市场不太可能禁运

楼主:
楼下各位说不禁运的。我提示一下,stm32f7系列里面很多型号都禁运,比如,stm32f777等等。

网友A:
有加密协处理器的一般都会禁掉,

不过会有类似型号 砍掉加密引擎的,,

虽然那些加密算法都可以手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加密协处理器的一般都会禁掉,

不过会有类似型号 砍掉加密引擎的,,

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禁运的~

网友:
可到st官网上看看,h7现在还没量产呢。另外,带aes功能的算是支持硬件加密的型号吧,我前段时间买到了几片stm32l486,就是带aes功能的,也没遇到神秘禁运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密协处理器的一般都会禁掉,

不过会有类似型号 砍掉加密引擎的,,

stm32f7里面,没有加密功能的,同样会禁运。。。

网友:
8位的atxmega就有aes des加密功能,sama5d3也有,都没被禁运啊。stm32f407也有加密功能,同样没禁运。

网友:
看来楼主是遇到过禁运这个事情的.
我们没遇到过的,就想当然.
看来STM32也要玩到头了啊.再玩下去,就是要禁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密协处理器的一般都会禁掉,

不过会有类似型号 砍掉加密引擎的,,

是的,如果你找代理商购买stm32f777,原厂会直接开始调查使用目的和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禁运的~

美国国安局有政策, 加密技术属于国家机密

当年 开源 PGP算法的那个大神,就被国安局搞进去 带了好几年,,, 之前邮件在网上传的时候都是明文的, 用了PGP,美帝就很难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