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局的生产实时管控系统怎么把集中器电流显示几千安的

楼主(2017-05-12):
按照标准DLT645-2007,电流 格式为三个字节,表示为xxx.xxx,我想问一下超过1000A的电流如何表示?

我在供电局后台上看到有些电流是三位小数,有些是两位小数,有些数据直接显示三四千安,有些却是负数,

这种2位小数的可能就是表示大电流的格式吧,

那这种超大电流的电流数据,是怎么在后台显示出来的,请知道的坛友告知,谢谢。

网友A:
软件处理:超大电流就移动小数点,就像750kV和1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处理:超大电流就移动小数点,就像750kV和10kV

你这是猜测吗,我感觉不是因为同一条数据会同时出现五千多安,还能出现负值。

如下图是我读出电能表的数据按照协议修改后发给集中器,集中器再上传到服务器显示的值,
修改之前和之后我都不知道多少了,除非到设备那里去测试,但是现在又去不了: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怎么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或者说出现几千安的规则是什么。

网友B:
采样的应该不是实际值,是通过互感器减小了的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的应该不是实际值,是通过互感器减小了的值吧。

采样可以直接接电线采样也可以接互感器,我想知道的是服务器显示五六千和负数的规则,做集中器的应该知道吧。

网友C:
单位可变吗?比如A,k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可变吗?比如A,kA

从图里看没有变,别的地方也没有发现变的。

网友D:
电表是5A/100V的,电流要乘以CT变比,电压乘以PT变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是5A/100V的,电流要乘以CT变比,电压乘以PT变比

感觉你没有看 的问题,我问的是怎么让服务器软件显示好几千和负数,变比在哪设置在哪乘?
突然出现的几千是在没有修改参数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

网友E:
x10就可以了,小数点后面第三位1mA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10就可以了,小数点后面第三位1mA意义不大了

无语了,瞎猜的吧。

网友D:
电表是有标准的,高压表都是5A/100V的,要靠互感器变压,变流 , 要不几十万伏的电压,谁敢去接电表,几千安的电流,导线比电表都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是有标准的,高压表都是5A/100V的,要靠互感器变压,变流 , 要不几十万伏的电压,谁敢去接电表,几千安的电 ...

我帖子第一句就是:按照标准DLT645-2007

我当然知道有标准,我问的是协议里电流格式是xxx.xxx,后台是怎么显示成几千和负数的,是接上我的设备突然变成的。

我问的是这个显示几千和负数的规则是什么。我要的是详细步骤,感觉你都没有看过标准或者服务器后台在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帖子第一句就是:按照标准DLT645-2007

我当然知道有标准,我问的是协议里电流格式是xxx.xxx,后台是怎 ...

非电力行业的,你就不用去计较了,还是找做集中器后者做后台的问问比较靠谱。

网友F:
DLT645传输的3字节电流,最高位表示方向,0正1负,所以有负数是正常的。协议的数据部分是10进制的BCD码,不是16进制,能传输的电流绝对值最大是799.999 A。 3相电能表能直接测量的电流一般最大就20A,通过内置的互感器可以测量到100A,如果实际用电超过这个值,就需要再外置一个互感器,扩大量程,所以后台显示超过799.999A是正常的。

你上面表格出现的几千的电流值,应该是你换算公式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帖子第一句就是:按照标准DLT645-2007

我当然知道有标准,我问的是协议里电流格式是xxx.xxx,后台是怎 ...

刚问了一下我们这做电表的同事,他说645没有规定传的是一次还是二次。
猜测你说的几千A的那种,应该是经互感器接入方式,电表传的是二次值,服务器再乘变比,变成一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T645传输的3字节电流,最高位表示方向,0正1负,所以有负数是正常的。协议的数据部分是10进制的BCD码,不 ...

谢谢,这才是我想要的答案,虽然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说的是我想要知道的地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问了一下我们这做电表的同事,他说645没有规定传的是一次还是二次。
猜测你说的几千A的那种,应该是经 ...

重新看看帖子,那个兄弟感觉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帖子第一句就是:按照标准DLT645-2007

我当然知道有标准,我问的是协议里电流格式是xxx.xxx,后台是怎 ...

你的问题应该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是你将电流换算为BCD码报文值部分有问题,某个字节出现了超过0~9的数值,二是服务器将BCD码报文值换算为电流时,没有对超出0~9的数据做异常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应该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是你将电流换算为BCD码报文值部分有问题,某个字节出现了超过0~9的数值, ...

好,我再好好检查检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T645传输的3字节电流,最高位表示方向,0正1负,所以有负数是正常的。协议的数据部分是10进制的BCD码,不 ...

你好,上次指导我电流的问题,今天又遇到问题了,那个服务器端判断停电与否是不是

通过指令:03 11 00 00 掉电总次数

来判断的,如果不想让服务器知道停电了一次,怎么操作呢?把这个指令回复改为0吗?

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上次指导我电流的问题,今天又遇到问题了,那个服务器端判断停电与否是不是

通过指令:03 11 00 0 ...

03 11 00 (00 ~ 0A) 是上报历史停电信息,电表需要记录累计掉电次数以及最近10次的掉电时刻。如果没有停过电当然就发0了,包括后面的掉电时刻也不用发了

而当前是否停电则是由 04 00 05 07 电表运行状态字7的第5位来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03 11 00 (00 ~ 0A) 是上报历史停电信息,电表需要记录累计掉电次数以及最近10次的掉电时刻。如果没有停 ...

我看集中器读电能表的指令里面有 03 11 00 00,就算是停电一次后,集中器并没有主动发03 11 00 01-0A读电能表的停电数据

就算是03 11 00 00的回复数据里面,停电次数增加了也不主动读电能表的停电和来电时刻数据呢。

网友H:
大电流或高压电压都用变比,再在后台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电流或高压电压都用变比,再在后台计算

这个是很久之前的问题,之前那个已经有答案了,你能看看我今天发的22和24楼的问题吗?

关于服务器从哪几个指令知道一个台区有没有停电的问题。

还有如何操作这几个指令能让服务器不知道这个台区停过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03 11 00 (00 ~ 0A) 是上报历史停电信息,电表需要记录累计掉电次数以及最近10次的掉电时刻。如果没有停 ...

大神,再指导一下吧,是不是电表对03 11 00 00这个指令回复0,服务器就不知道这个台区停过电呢?

我现在是一个县里要我做个东西屏蔽掉停电功能,因为省里考核重复停电停运,

集中器电能表服务器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拜托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