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三星手机怎么安装GoogleServiceFrame?

楼主(2017-05-12):
求助国产三星手机怎么安装GoogleServiceFrame?

网友:
同求,估计是装不了

网友:
我的是三星S7,升级到安卓7.0后,自带Google服务框架。

网友A:
The Google Services Framework v7.1.1
By Google I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Google Services Framework v7.1.1
By Google Inc.

解析程序包出现问题,无法安装 不知道什么原因
自己也下载了两个 不是不能装就是装上无法运行

网友:
必須先刷twrp 的recovery 然後再刷openapp 三星自帶的recovery刷不進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