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方式分享一下,看官们瞧瞧。

楼主(2017-05-12):
两种方式,看官们发表下看法,各有什么优缺点,技术上,成本上。。。。等等
电机150W左右

网友A:
图1单片机5脚能承受12V吗?
两个图C1 10uF会不会太大?这样容易把MOS管搞挂掉吧。

网友B:
这两个图的驱动方式有区别?

R4上拉电压应接5V,上拉是有必要的,保证上电时MOS不导通。
左边三极管BE极最好要接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图的驱动方式有区别?

R4上拉电压应接5V,上拉是有必要的,保证上电时MOS不导通。

是的,最好串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单片机5脚能承受12V吗?
两个图C1 10uF会不会太大?这样容易把MOS管搞挂掉吧。 ...

实际测试使用的是1UF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使用的是1UF

1u都大了。104就行。G极要箝位。而且你这样做。关断瞬间管子会受到2倍电源电压。注意选型 走线

网友:
有个小建议,应用一个单片机进来,缓启动

网友:
建议cpu后加光耦隔离

网友:
下面那个图是要烧三极管的节奏

网友:
抱歉看错图了

网友(2018-08-05):
不错挺好的,测试结果咋样?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