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P如何设置覆铜到焊盘,引脚的距离

楼主(2017-05-12):
请教DXP如何设置覆铜到焊盘,引脚的距离

网友A:
IsThruPin or IsSMTPin or isPad
InPolygon
上面三个分别针对通孔管脚、贴片管脚、所有焊盘,根据需求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ThruPin or IsSMTPin or isPad
InPolygon
上面三个分别针对通孔管脚、贴片管脚、所有焊盘,根据需 ...

谢谢,谢谢!

网友:
应该在敷铜中,LS的电一般的线类的

网友:
弄了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