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15和tps7a1633同为LDO有何差异? 请教附图的原理

楼主(2017-05-12):
max1615和tps7a1633同为LDO有何差异?
此电路提供3.3v电源,请教附图的原理,为何要两个LDO并联使用?

网友:
我认为是二选一

网友:
拍个PCB上面两个都焊上了的照片来

网友:
电压源不能这样并联吧 。

网友:
我也认为是2选1,货源,带载能力,价格,纹波等综合评估,最终选择一个。

网友:
  早就习惯这样,,在so-8封装里面,再做一个sot23-5的兼容芯片封装,,,一旦任何一个缺货,另一个备胎顶上!!!

网友:
二选一的  不能并联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