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离心电机如何调速

楼主(2017-05-12):
项目中需要控制一个交流离心风机,厂家给出了一个接线图,请教下如何对这个电机进行调速?我改变了启动电容的大小,但好像效果不明显

网友A:
功率多大?调速范围多大?

网友A:
可以用可控硅,调速风扇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多大?调速范围多大?

电机功率60W,希望转速能从500到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可控硅,调速风扇用的多

可以通过改变启动电容的大小来调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60W,希望转速能从500到2500

上变频器吧

楼主:
那个成本有点高。也不用无级调速,分成几档就可以。改变图中的那个电容,能够改变电机速度吗?

网友B:
淘宝搜单进单出的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成本有点高。也不用无级调速,分成几档就可以。改变图中的那个电容,能够改变电机速度吗? ...

不可以。你只能减小电流来调速。要想便宜,推荐用老电扇里面的那种自耦降压变压器。

网友:
通常用可控硅调速,
电容是启动用的。

网友C:
移相调压最好用,已在项目中长期使用

网友:
以前的那种吊扇调速器,与吊扇串联,是一个有抽头的电抗器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我可控硅调速最简单,要不就得上变频器了

网友:
功率60W,买个电风扇调速器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相调压最好用,已在项目中长期使用

请问下移相调压的线路怎么接?是把电容串联在主回路中吗?第一次搞这个,不太懂

网友C:
自己做的移相控制模块,单片机输出PWM给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这个电路需要检测交流电过零点。

网友:
五块钱买个吊扇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移相控制模块,单片机输出PWM给控制模块,控制模块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这个电路需要检测交流电过零 ...

现在问题解决了,我把MOC3021换成了MOC3041,这样可以省掉过零检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单进单出的变频器。

那个成本有点高。-----------------人家给你2秒思考时间了。

厂家说那个变频器其实也不是很靠谱的(我给客户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