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emwin造成系统时钟变得很慢,不懂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12):
移植版本:emwin5.32

移植方式通用驱动移植,即使用GUIDRV_Template,只需要提供读点函数和打点函数就可以了。

LCD驱动:SSD1963

遇到的问题:
1、使用通用移植方式会造成系统时钟明显变慢,但是能正常显示。
2、使用官方提供的驱动能够正常运行,就颜色读取出现了点问题,不过现在解决了。
3、在线调试没有出现HardFault_Handler,现在搞到我很郁闷,这问题一直烦着我,根本不懂怎么去排查,我已经把程序精简成剩下emwin和LCD驱动了

关键代码
a、emwin的LCD配置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if (LCD_GetSwapXY()) {
    LCD_SetSizeEx (0, YSIZE_PHYS, X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YSIZE_PHYS, XSIZE_PHYS);
  } else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XSIZE_PHYS, YSIZE_PHYS);
  }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it_LCDHard();              //LCD硬件初始化程序
        GUI_USE_PARA(LayerIndex);
  GUI_USE_PARA(Cmd);
  GUI_USE_PARA(pData);
  return 0;
}

b、LCD硬件驱动程序
void SSD1963_PutPixelGUI(WORD _psX, WORD _psY, WORD _psColor)
{
  LCD_SetCursor(_psX,_psY);
        LCD_WR_REG(0x2C);
        LCD_WR_Data(_psColor);
}

WORD SSD1963_GetPixelGUI(WORD _psX, WORD _psY)
{
        WORD usRGB;

  LCD_SetCursor(_psX,_psY);
        LCD_WR_REG(0x2E);

//        usRGB = LCD_RD_DATA();
//        usRGB = LCD_RD_DATA();
        usRGB = LCD_RD_DATA();

        return usRGB;
}

c、主函数程序

         SystemInit();                              //设置系统时钟72MHz

         Bsp_init();                                //初始化系统
        {:cry:}
        PWM_LCD_Brightness(20);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LIGHTBLUE);

        GUI_AA_SetFactor(3);

        GUI_AA_FillCircle(90, 190, 80);

有哪位朋友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麻烦分享下!跪求

楼主:
看到不懂的求顶

网友A:
先确定不跑emwin的时候 时钟正常,比如设置一个波特率,可以正常通讯,或者点亮一个呼吸灯,频率正常
再考虑emwin的时候

网友B:
楼主,你采用GUIDRV_Template这种方式来驱动,刷屏就是会比较慢的,并不是时钟变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不跑emwin的时候 时钟正常,比如设置一个波特率,可以正常通讯,或者点亮一个呼吸灯,频率正常
再考 ...

我只是看现象,就是gui_init那跑得比较慢,看了两位的建议,我怀疑还真时钟没变慢,只是我使用的这种驱动方式本身具有的特性。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采用GUIDRV_Template这种方式来驱动,刷屏就是会比较慢的,并不是时钟变慢了~~~ ...

一点就通了,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我定时器运行时钟应该是正常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