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性能可靠的可进行二次开发的LED控制卡。485接口的

楼主(2017-05-12):
求推荐一性能可靠的可进行二次开发的LED控制卡。  主要用来控制单双色LED显示屏的,,不想自己开发,想买现成的进行二次开发。 485接口的  或者232也行。 价格250以内的

网友:
直接淘宝吧

网友:
不懂你的二次开发是说在上位机pc端还是控制卡内部,pc端是有的,控制卡内部程序一般没有

网友A:
有些卡是部分开放 485协议的,可以让你脱离上位机直接控制,比方说励研的某些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卡是部分开放 485协议的,可以让你脱离上位机直接控制,比方说励研的某些型号 ...

谢谢  正好我们也要用这种  去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卡是部分开放 485协议的,可以让你脱离上位机直接控制,比方说励研的某些型号 ...

打电话问了问  要用她们的采集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问了问  要用她们的采集卡才行

不知道你说的采集卡是什么东西
之前用过励研的 485控制卡,这个卡可以提供一部分开放的协议,预先下载字库之后,你可以通过单片机直接向LED屏写文本的
当时没见过其它厂家的卡有这个功能,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其它厂家也有类似的东西,或者也有开放 TCP/IP 的

网友:
只找到一份测试样本,你看看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1B 26 4C 79 54 65 43 00 59 00 00 00 C6 CE 38 00   .&LyTeC.Y.....8.
0F 00 00 00 C0 0F 00 00 40 00 20 00 60 43 30 30   ....脌...@. .`C00
30 30 46 46 60 41 31 60 48 32 60 58 30 33 32 60   00FF`A1`H2`X032`
59 30 30 30 60 41 31 60 48 32 60 43 30 30 30 30   Y000`A1`H2`C0000
46 46 48 65 6C 6C 6F 00                                    FFHello.

网友C:
你如果只是要开放协议的控制卡,我就有啊,全套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只是要开放协议的控制卡,我就有啊,全套源码

开放协议的控制卡可以共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