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好多终端设备都有SN号,是如何打印的呢?

楼主(2017-05-12):
无线终端上的设备号是用什么打印机打印的呢?有打印机推荐吗?

网友:
高大上的,就用激光打在机身。最省钱的,就去让人打好条码,自己贴上,做个软件,用条码扫描仪读数据,写到机器里。

网友:
也可以用标签打印机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通过串口指令控制激光雕刻机,序列号由上位机软件从设备中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