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d卡存储历史数据稳定吗

楼主(2017-05-13):
stm32 +fats  +ucos  +有线网 用sd卡存储采集的历史数据,文件定位按天新建文件,大概两分钟一组,存储的时候带时间,这些数据可以提取发走,我是按逐条提取发送,
短时间测试貌似没问题,工作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呢,稳定性怎么样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这种历史数据的存储和提取有没有更简单稳定的方法

网友A:
不好。能用,稳定性不好。

网友B:
每次写入数据量多少?会不会造成擦写SD卡太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写入数据量多少?会不会造成擦写SD卡太频繁?

写入不多,但是很频繁,几分钟一条, 每天都需要新建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能用,稳定性不好。

我也觉得很容易出现坏文件,还有没有别的可靠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入不多,但是很频繁,几分钟一条, 每天都需要新建一个文件

写入不多?总有个大概数据吧?
如果数据量很小,就得频繁擦写SD卡拉。

网友C:
能不能不用fat,自建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不好之处就是,没法直接把卡插计算机上用。

网友D:
用工业级应该可以三菱,基恩士的PLC,都是采用SD卡来记录数据。

网友:
不考虑物理和意外;没有必要担心寿命;如果数据不大,写完一个卡要好久时间;看看人家tf监控,照样用上好几年的,数据比你的多的多了;
也可以加入一个E2P用于缓冲,减少写入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不多?总有个大概数据吧?
如果数据量很小,就得频繁擦写SD卡拉。

每两分钟写入几十字节,存几年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工业级应该可以三菱,基恩士的PLC,都是采用SD卡来记录数据。

用fat建立文件存储 还是直接物理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不用fat,自建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不好之处就是,没法直接把卡插计算机上用。 ...

能实现数据的存储和提取就可以,只要稳定,自己建立?提示下用哪个??我这里是每次采集到的数据带着时间一起存进去,还要方便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两分钟写入几十字节,存几年的数据

才几十字节,那擦写也太频繁了。

网友(2018-01-16):
楼主是采用怎么芯片解决的?

网友:
先放铁电里,积累到一定数量再写入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