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哪个版本经过了时间检验

楼主(2017-05-13):
话说之前发的一帖,发现多通道设计中如果repeat的图纸中包含总线的话编译时总有错误了,尝试了最新版ad17也不行

现在我布线时发现room排列在ad6.9下无法指定间距,尽管有设置项目但是灰色,换用ad10精简版算是完成了

总总迹象表明可能,ad6.9可能会越来越更不上时代的步伐,那么请问现在稳定性最好,又比较新的ad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A:
我用AD17,目前没发现啥问题,之前的版本总是莫名弹出错误,这个版本暂时没有。

网友B:
AD哪个版本BUG都不少,有时会让人气急败坏,最近在学KICAD    AD用户大多数都在中国,从大学生开始挖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哪个版本BUG都不少,有时会让人气急败坏,最近在学KICAD    AD用户大多数都在中国,从大学生开始挖坑.... ...

我也遇上bug了,不过我认为有些其实是不熟悉造成的

网友C:
我现在用AD16,但他也有一个严重的BUG,那就是如果在Filter栏输入:notisroom的时候,整个系统会卡死几分钟。
而这种命令在6.x,8.x的时候,都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
用过17,感觉良好,尤其是布线功能,相比6.9好很多

网友D:
没用过新版本,一直在用AD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遇上bug了,不过我认为有些其实是不熟悉造成的

那你能理解以下经历吗?

苦逼画了一天板子,突然一个崩溃,PCB变成空的,只能去解压备份包
鼠标操作快一些,或者进行粘贴时,灾难性故障
画图的时候,鼠标有功能选取(绘图状态),ctrl-s,报故障概率非常高
辛辛苦苦做的库,想改其中一个封装的焊盘大小,习惯性群选修改,结果库里所有器件焊盘都变成一样的
明明禁止自动去除布线环路,画出的线随机给你自动删掉某一段,有时还自动删过孔
如果允许自动去除布线环路,没法控制软件删掉哪一段,太RZ了
在keepout画的圆,铺完铜后莫名消失,哭笑不得
其它小的问题罄竹难书啊!

网友E:
应该是AD9的summer版吧,没发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你能理解以下经历吗?

苦逼画了一天板子,突然一个崩溃,PCB变成空的,只能去解压备份包

PCB突然变成空的情况遇到过几次,不过都是在电脑突然断电或者意外关闭未保存的工程文件时造成的。

网友:
AD17总是连线自动 连到焊盘的中心,修线相比6.9有点别扭,其他都是改善很多,6.9现在感觉明显跟不上了。

网友:
AD17你试下导入外部PCB规则,我的导入就死机。是在线安装官网的。

网友:
15,16,17都用过最后还是回到15

网友:
公司一直用的AD10,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AD就没有一个版本是完善的。Fuck!盗版比正版还好用。Fuck!

网友:
现在不用AD, 转用 Mentor Graphics Xpedition VX.2.1

网友:
应该是09版的把!!

网友:
AD17.0别人说拼版特殊粘贴丢线,有没修正?

网友:
还在用13.3.4

网友:
AD09版本吧

网友:
AD17,还可以,暂时没发现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能理解以下经历吗?

苦逼画了一天板子,突然一个崩溃,PCB变成空的,只能去解压备份包

第四条问题只能说明你学艺不精,选的范围太大了

网友:
AD17确实没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但让人疯狂的是经常按下程序图标好久都没反应,经常误认为鼠标左键是不是失灵了,这种情况在WIN10LTSB下尤为严重。

网友F:
AD17 i5笔记本儿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17 i5笔记本儿带不起来

win10 2g内存装ad17,开启运行的时候仿佛回到20年前,慢慢忍受他的龟速加载,我估计有1分钟以上

网友:
ad summer 09 一直在稳定用666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AD9的summer版吧,没发现问题。

09画十字线的时候不会自动加上节点

网友:
AD15最后一版我觉得比较稳定

网友:
OrCAD同样多BUG,呵呵

网友:
6.9出来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AD16,但他也有一个严重的BUG,那就是如果在Filter栏输入:notisroom的时候,整个系统会卡死几分钟 ...

:notisroom是做什么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新版本,一直在用AD9.4

同意,AD9.4是最稳定的一版了,最起码,不会程序崩溃然后板子全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你能理解以下经历吗?

苦逼画了一天板子,突然一个崩溃,PCB变成空的,只能去解压备份包

卧槽,太他妈理解你了,当年辛辛苦苦半个月的板子,一个崩溃,全完!当时也NC,连备份都没有,说起来都是泪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卧槽,太他妈理解你了,当年辛辛苦苦半个月的板子,一个崩溃,全完!当时也NC,连备份都没有,说起来都 ...

你每一次ctrl_s,都会在工程目录下history文件夹自动生成一个备份压缩包,所以一定要勤按保存,崩溃后不至于损失太大,坏处就是,有时备份包太多占地方,还得勤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每一次ctrl_s,都会在工程目录下history文件夹自动生成一个备份压缩包,所以一定要勤按保存,崩溃后不 ...

忘了当时怎么弄的,貌似是在设置里把这个选项给关了。。。。当时就是这么NC,无药可治,悔死了,好多年了,那时候还是99SE,AD9.4再没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目前正在使用ad16,感觉还不错,没遇到什么bug

网友:
ad16,感觉还不错,没遇到什么bug

网友:
保存是必须的,用什么软件都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用AD17,目前没发现啥问题,之前的版本总是莫名弹出错误,这个版本暂时没有。 ...

你测试一下多边形敷铜,就是第一次放好后(最好有焊盘被覆盖)再拖动一下,看看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测试一下多边形敷铜,就是第一次放好后(最好有焊盘被覆盖)再拖动一下,看看什么效果。 ...

是不是也有bug啊呵呵

网友:
每个大版本的最后一个小版本都比较稳定,想稳定就别去尝鲜

网友:
升级到AD17后启动时间长了。

网友:
99se双面板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09画十字线的时候不会自动加上节点

是的,手工加点,或者不画十字,画两个直角走线,也会有节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的,手工加点,或者不画十字,画两个直角走线,也会有节点的

AD15最后一版用了两年了  还没发现什么bug 节点也是自动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D15最后一版用了两年了  还没发现什么bug 节点也是自动连接

看来我也得与时俱进了。 和9.4操作没啥区别吧?

是Altium Designer 15.1.16吗?

网友:
相对稳定而已,每个大版本最后的版本较为稳定。推荐在XP以下使用最高到AD13.3.4,使用时关闭导航工具栏。WIN7以上可以使用AD14,.3.20或者AD16.1.12。AD17暂时不建议用,个人遇到闪退,奔溃不能保存问题。另外,AD没有绝对稳定的版本。

网友:
用了两年AD13.3.4,还能忍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也得与时俱进了。 和9.4操作没啥区别吧?

是Altium Designer 15.1.16吗? ...

15.1.15吧

网友J:
用AD的是不是一般都是小公司?

网友:
win7 使用ad6.9 导出清单报错,谁有解决办法啊,找了一圈,难道只能升级更高版本了?以前xp使用没问题

网友:
AD16以前的对中文支持不好,电路原理图或PCB上有中文BUG,对中文要求高的同学们建议不用。现在用AD16进2年了,感觉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AD的是不是一般都是小公司?

好像是啊,大公司貌似都不用ad啊

网友(2017-06-19):
引用 网友I:
你测试一下多边形敷铜,就是第一次放好后(最好有焊盘被覆盖)再拖动一下,看看什么效果。 ...

这个要设置PCB编辑器“铺铜修改后自动重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 2g内存装ad17,开启运行的时候仿佛回到20年前,慢慢忍受他的龟速加载,我估计有1分钟以上 ...

目前使用AD14.3.20这个版本,已经画出来了一个PCB和原理图,算是熟悉了一下,不过这也只是过渡,后面准备切到阿丽哥上面去。

网友:
虽然我画板子还没入门,但是版本确实用过不少,应该就没用过15版,感觉9还相对稳定一些

楼主:
最近做的一个四层板,不小心在一个内电层上放了一个过孔,导致一个网络事实上被分割成2部分,结果drc竟然没报错,最后的结果是板子有个网络没通,飞线了

实在布线不通了,取巧在内电层放非电源网络了,其实没关系,无非是要负片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17 i5笔记本儿带不起来

i53210m运行ad17感觉和其它版本一样,甚至更加流畅了。是不是没有加固态硬盘,我的是4*2双通道8g内存,加固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5.1.15吧

15.1.16 是15里最后一个版本,发布时间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15.1.16 是15里最后一个版本,发布时间忘记了

那就是了

网友L:
AD滚动更新,出新版就基本不会Fix旧版,所以没有哪个版本特别稳定之说;只有相对的Bug多点少点。

建议首先看功能,哪个版本下引入/具备的功能是你最看中/最需要的,在此基础上,选择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版本即可。

此外,AD操作不要太快,OnLine DRC或内部计算过程中就开新的操作,容易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AD滚动更新,出新版就基本不会Fix旧版,所以没有哪个版本特别稳定之说;只有相对的Bug多点少点。

建议首先 ...

内电层负片上网络分片了,drc就是不报错啊,每次检查都通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内电层负片上网络分片了,drc就是不报错啊,每次检查都通过

AD不管连线宽度,只要有电气连接就不会报错。

所以,你说的问题只能看具体的板子,找是哪里出的错。

网友:
用AD13,正版,画个8层,10层吐血。操作反应慢,效率低,一天不崩溃几次简直不正常。来推销过17版,坚决抵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AD不管连线宽度,只要有电气连接就不会报错。

所以,你说的问题只能看具体的板子,找是哪里出的错。 ...

就是说被一个过孔隔断成无电气连接的两片了,打样回来的板子测试发现怎么没通,回头才发现是被过孔搞坏的

我是板子画好后再添加额外接地过孔的,结果就出差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被一个过孔隔断成无电气连接的两片了,打样回来的板子测试发现怎么没通,回头才发现是被过孔搞坏的 ...

这个只能看具体设计。

AD默认内层铜可以通过过孔孔壁连接。
如果用了花盘导致只有一点点铜连上,然后在实际生产工序中由于工艺误差导致断铜,这个情况AD是检查不出来的,似乎。

内层过孔不要用花盘,如果Pad用了花盘,一定要人工检查连接宽度,内层的宽度似乎AD不核查。

网友:
AD09一直用,也不再升级了,直到跟现在看99se这么老再考虑用新版本。办公软件够用就行,我看人家office2003,photoshop02用的也是很溜,反而用新版本又是卡又是不习惯

楼主(2019-02-13):
引用 网友E:
PCB突然变成空的情况遇到过几次,不过都是在电脑突然断电或者意外关闭未保存的工程文件时造成的。 ...

我有个电脑cpu是core m的,这个cpu号称超低功耗其实是垃圾,win10莫名经常性蓝屏,我的ad用的时候来个蓝屏,好了这个pcb就报废了,重启后ad就不认识了

网友:
试过16.1.12前的多个版本,各种bug崩溃,最后win7下一直用16.1.12,还算稳定,就是如果不正常关机(不能肯定是不是这个原因)会文件变空白。

网友:
关注,如果讨论出结果,装一个看看,有时候需要用。

网友:
AD9.2  已经使用了5年多了,
AD其它的版本也用过 AD16感觉也可以

网友:
ad16,感觉还好,可能没有到复杂功能。

网友(2019-07-15):
引用 网友H:
同意,AD9.4是最稳定的一版了,最起码,不会程序崩溃然后板子全丢!!

我就用的9.4的.不能导入机械图.还有重SCH导入PCB界面没有,点击没有反应,得按ESC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