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做机器视觉引导的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楼主(2017-05-13):
目前做机器视觉引导的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1、工业摄像头、光源、镜头都是成品。
2、图像识别采用OpenCV还有别的吗。
3、视觉引导这块是怎么做的,如何把图像识别出来的物体坐标输出,输出的坐标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工业上用得最多的是halcon

网友A:
opencv,halcon,labview都玩过。
最后还是选了opencv,原因很简单,免费的,不过有些功能实现起来比后面两款麻烦,例如比较匹配求旋转角度。
halcon真心好用,但贵,开发版要6万左右,运行版也要1.2万,当然打算用和谐的就首推了
labview只是试了一下,没深入,安装有点啰嗦,但费用据说比halcon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cv,halcon,labview都玩过。
最后还是选了opencv,原因很简单,免费的,不过有些功能实现起来比后面两 ...

恩,谢谢你的分享,如果我需要侧重,摄像头拍照,识别孔位的中心,然后引导我的xyz轴到孔中心位置,适合哪种开发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分享,如果我需要侧重,摄像头拍照,识别孔位的中心,然后引导我的xyz轴到孔中心位置,适合 ...

opencv就好了

楼主:
恩,谢谢你的回复,看了你好多帖子,很赞你的技术研究路线
我有一点老是不明白,就是openCV处理完以后可以把孔的圆心找到,可是怎么和我xyz轴建立联系,怎么把孔中心坐标求出,然后如何引导xyz轴

网友:
背景加mark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你的分享,如果我需要侧重,摄像头拍照,识别孔位的中心,然后引导我的xyz轴到孔中心位置,适合 ...

之前也有这样玩过,也困惑过一段时间,还差点去买标定板。最后觉得太麻烦,干脆自己动手算,其实就是比例换算。

首先放一个已知尺寸的带十字线薄金属片在相机正下,中心对齐,十字线对齐,然后截图。金属片的长宽已知的,图片中的金属片长宽也是可以测量出来,以像素为单位。相片的分辨率也是已知的,所以,相片中任意一点,都可以转换到真实平面上去了。这种方法,在视野正下方的测量是准确的,但离中心越远,偏差越大。所以,如果视野很大或者被测物较厚,则需要修正一下。

网友:
学生中间用基本都是opencv,要求不高,玩玩呗

网友:
先校正相机,去除畸变,这样得到的像素宽度基本一至,一像素多少um。然后标定到机械手坐标系。简单的玩法得一像素多少um就可以控制机械手了

网友:
坐标如何输出:在软件中一开始是得到个变量,比如c语言里int x=5,然后你想怎么输出都可以了。智能相机,好像直接带硬件输出接口,我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这样玩过,也困惑过一段时间,还差点去买标定板。最后觉得太麻烦,干脆自己动手算,其实就是比例 ...

这个是镜头畸变吧  越贵的越好了

网友(2018-03-10):
谢谢!我也对这块研究的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镜头畸变吧  越贵的越好了

理论上越外围单位像素越小,因为物距比中心大。
好的镜头会好很多(比如200的二手工业镜头和100的国产新镜头比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越外围单位像素越小,因为物距比中心大。
好的镜头会好很多(比如200的二手工业镜头和100的国产新 ...

楼上签名里的网站我打开怎么是博彩?

网友:
以后有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签名里的网站我打开怎么是博彩?

被黑了,新网站正在做

网友(2018-05-15):
吓得我赶紧现身露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