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淘宝越来越流氓,如何破?

楼主(2017-05-13):
一直没升级过,但是突然用不成了,应该是它自己静默升级了。

网友A:
感觉安卓每个软件都是这么流氓,都索要一大堆权限。

网友B:
用苹果机就有这点好处, 几乎所有权限都可以关闭的。

网友:
下google版本还行,可以去apkpure下,我一直用apkpure电子市场,移动网络可以直接下载,电信网络有时候不行

网友:
我也觉得,现在很多软件都这样了,很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苹果机就有这点好处, 几乎所有权限都可以关闭的。

苹果还有其它好处吗?我一直用Android是觉得有点流氓,想换苹果试试。

网友C:
把它卸了就清净了

网友D:
只能不用,网页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不用,网页版吧

我就是用网页版,最好是电脑版。
手机版各种坑爹,总是自动跳转到应用市场让我装app,或者打开后的页面直接提示安装app,导致无法正常浏览。
真是流氓!

网友E:
请用安卓6的系统,这样跟苹果是一样的,安装的时候不管权限,装了以后再设置权限。
你装完后把你不想给的权限关掉就是了。
之前的安卓系统在安装的时候要权限一点也不合理。你不给权限就不让你装。而你需要这个程序,只能忍受全部权限。
当然安卓5也可以用第三方的权限管理器来做到安装后修改权限。

网友:
删除手机版淘宝,只用电脑版的淘宝。又能防剁手!

网友:
装Google Play版,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用安卓6的系统,这样跟苹果是一样的,安装的时候不管权限,装了以后再设置权限。
你装完后把你不想给的权 ...

那个不是安装时的权限,是运行时发现权限被禁就罢工,这时候用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直接卸载不用,要么老老实实给权限,估计选择卸载的人很少。
Play商店虽然没有苹果商店审核那么严格,但这点节操还是有的,所以Play商店里面的淘宝和QQ都还比较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用安卓6的系统,这样跟苹果是一样的,安装的时候不管权限,装了以后再设置权限。
你装完后把你不想给的权 ...

国内流氓软件也会升级的,不开它想要的权限不让你用算客气的,还有些是权限根本关不掉。估计需要安卓版的虚拟机,流氓app想要的权限在虚拟机里全给它

网友:
不用手机版

网友:
不用淘宝 ,一切就安静了,也省的烦心了

网友:
二奶國產手機,只連WiFi上網,什麼權限都給

网友:
  从不用手机淘宝

网友G:
刚从 Google Play 掏下来的手机假货宝的 APK,楼主可以试试看状况是否有改善?我个人是装这个 Google Play 当前版本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从 Google Play 掏下来的手机假货宝的 APK,楼主可以试试看状况是否有改善?我个人是装这个 Google Play  ...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卸载淘宝了,淘宝真是可恶,一个破软件竟然快500M,接近半个G,你说不就是个浏览器吗,搞这么大,太可恶了。我手机改为用网页版了,在桌面建立快捷方式。

网友G:
这我就没遇到也从未看到手机安装时有显示这类的讯息,一般在手机上安装一些 APP 都是给 AntiVirus Pro 先扫过再安装的,有时这 APP 会建议我删除或者勿安装啥的,也会说明原因。
但 T 猫及 X 宝没提示过,闲余倒是有被提示过是个垃圾程序了。我目前用得是 Android 5.1.1 版,或许没多久也会收到提示要我将那姓马他家的程序都给删了也说不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我就没遇到也从未看到手机安装时有显示这类的讯息,一般在手机上安装一些 APP 都是给 AntiVirus Pro 先 ...

用网页版的好了。

网友:
不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从 Google Play 掏下来的手机假货宝的 APK,楼主可以试试看状况是否有改善?我个人是装这个 Google Play  ...

我目前装的就是google play版的。突然有这个提示了。估计他们能判断出来用户类型(你的身份证、地址他都有的)。再自行静默升级或下载代码直接动态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装的就是google play版的。突然有这个提示了。估计他们能判断出来用户类型(你的身份证、地址他都有 ...

或许是吧?!不过无论在网页与手机上掏宝与支付宝啥的它们也都知道我的名字,也知道是台湾人,但身分证号与电话号码等都格式不符,就只能登记并知道我的台胞证而已。
反正我在支付宝上的钱也不多,掏宝也都是知道我买这些器件开发板等也不足为奇,我也将就使用吧!我们也不是视内地网购为主要生活方式,需要时再使用个人感觉知道我的资料也无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我就没遇到也从未看到手机安装时有显示这类的讯息,一般在手机上安装一些 APP 都是给 AntiVirus Pro 先 ...

你们的手机和原生的安卓系统没有多大区别,原生Google服务都能用,但是在这边不做阉割,不配合有关部门的下场你要去问HTC。

网友I:
升级android7.0,安卓对权限管理越来越严格了,可以只给运行必须的,然后尽量下google版,墙内可以去apkpure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手机和原生的安卓系统没有多大区别,原生Google服务都能用,但是在这边不做阉割,不配合有关部门的 ...

对耶!~~ 冷水茶兄您倒是提醒了我,这还真的是有这一点的不同。因我大多都是用台湾三星公司官方版的手机及平板等商品,确实到手后这些内装的原生 Google 服务都已配置完成了,包含语音输入等项目。
因为在我们这儿的 Android 手机一开机的第一件事除了询问语言后,就是要你登入 GMail 才能开启手机及更新固件等操作的。不过我记得在我们这儿当时抢到的红米机刚开机也是要输入完 GMail 后才能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安卓每个软件都是这么流氓,都索要一大堆权限。

不是能不能关,是关了软件就不让启动,有点威胁的意思

网友:
搜一下国际版的淘宝。。貌似还可以。

网友:
安卓的老是要自己启动。有些不允许访问手机内容,就不让使用。

网友:
新版的就是这B样,不给权限就无法启动。 而且慢得一B。其它所的程序运程都飞快,就淘宝和支付宝运行慢得一B

网友:
换水果机。

网友:
安卓这个权限问题很烦人,打算换水果

网友:
对于16G的小内存,一个购物APP竟然要400多M,我还是用网页版,包括JD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不是安装时的权限,是运行时发现权限被禁就罢工,这时候用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直接卸载不用,要么老 ...

好,我把手机里的程序全换成PLAY的程序试试

网友:
我买了个两百多的二手手机装这些,手机卡都没有插,别说通讯录,想获取啥就获取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用安卓6的系统,这样跟苹果是一样的,安装的时候不管权限,装了以后再设置权限。
你装完后把你不想给的权 ...

就算安卓6,设置完权限,你下次打开软件,还是会提示要权限,不给就不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升级android7.0,安卓对权限管理越来越严格了,可以只给运行必须的,然后尽量下google版,墙内可以去apkpur ...

没用。下次启动的时候,没有权限软件直接退出。

网友:
对于强制拿权限的,貌似只有xposed框架的权限插件能有效对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不是安装时的权限,是运行时发现权限被禁就罢工,这时候用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直接卸载不用,要么老 ...

跟系统是不是也有关系? 7.1的系统(记得6才开始支持运行权限申请)直接禁止这两个权限,但是仍然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升级android7.0,安卓对权限管理越来越严格了,可以只给运行必须的,然后尽量下google版,墙内可以去apkpur ...

给个apkpure的安装文件啊!!
淘宝的确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它卸了就清净了

我早就不用了,封建社会的人,就是逆来顺受
我们都是接受欧美思潮影响到人,哪能被封建思想束缚

网友(2018-05-26):
如今的googleplay也被侵袭了,以前从来安静,现在也提升安装618版升级了

网友:
阿里的一切app,只有支付宝值得稍微忍受一下(用黑白门之类的,熄屏后自动冻结,否则自动运行和相互唤醒太可恶),其它的都得卸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那个不是安装时的权限,是运行时发现权限被禁就罢工,这时候用户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直接卸载不用,要么老 ...

关键是微信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关键是微信搞不定……

那就看你有没有拒绝微信的勇气了,我是没有微信号的。

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无法理解,说有个微信多方便,为什么不开,我就说我不同意微信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条款,如果昧着良心开了不就正正是李彦宏口中的“为了便利不在乎那点隐私”的人?

网友:
安卓系统就是为了收集用户信息用的。

网友:
你搞个干掉淘宝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可以还有苹果机可选。

网友:
世上流氓APP老人机皆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