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chan老师的方案,焊了个电感饱合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7-05-13):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一直没有去动手。
有时候在调试EMI的时候,怀疑电感是不是饱合了,又不好去验证,现在就好办了,上来用示波器看一下知道了。
电路图一起放上来,加上原资料的网址:http://elm-chan.org/works/lchk/report.html

我焊的实物:

电流波形:

网友:
顺便讲一下原理呗~

网友A:
等原理讲解

看原理图,就是一个简单的脉宽可调的PWM输出驱动 N MOSFET,测量电流大小

但怎么判断呢?

R4 和 C3 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是测量电感在特定脉宽下的电流?

网友:
电流饱和后,就不会出现电流线性增加,是这样吧?

网友:
采用的是电感饱和后,电流不增加会陡降的原理?

网友:
正想用303做个 直接出参数的版本

其实想了俩月了

网友B:
电感饱和之后,电流的斜率会急剧变陡峭。
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的复杂,我的做法是直接找个蓄电池串联一个0.1R的水泥电阻,然后去给电感充电,同时用电流探头观察电感电流的波形。

网友:
可检测多大的饱和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饱和之后,电流的斜率会急剧变陡峭。
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的复杂,我的做法是直接找个蓄电池串联一 ...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大多数人没有电流探头。

网友:
电感饱和电流测试方法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4023ffb9d528ea81c77982.html
这个貌似简单多了

网友D:
参数呢  可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呢  可测范围

可测范围:约0.5V/Rcs,我用的电阻是0.1欧的,所以在5A左右,原理图中是10毫欧,在5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大多数人没有电流探头。

不用电流探头,测Rcs上的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原理讲解

看原理图,就是一个简单的脉宽可调的PWM输出驱动 N MOSFET,测量电流大小

原理原资料中已经写的很好了,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

网友:
R4,C3的原理没看懂,能够给解释下?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有机会试试

网友:
看原文的意思主要还是测量不同IDC偏置下,电感值的变化,顺便还能测量饱和电流。

网友:
好贴,很实用的测试方法

网友(2017-08-08):
来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