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差分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7-05-13):
电路如图所示
该电路的作用是对 Ui 电流信号进行采样放大。
电路中的VR2实际应用中不用考虑,可以直接去掉。
我理解该电路为电流采样差分放大电路,电容C7的作用为通高频阻低频。
但对该电路的Vo计算结果与multisim的仿真结果不一致。
根据运放 虚短 虚断 原则,
有I+=I-,
则(Uo-U-)/(R12+R17)=-(Voff/R25+Ui)
又因虚短 虚断,U-=U+=Vmid,
Uo=Vmid-(Ui+Voff/R25)*R
仿真时,Vmid=2,5V,Voff=2,21V,Ui=0
计算结果为Uo=2.17V,multisim仿真结果为2.542V
不知道哪里理解错误了,请高人指出

网友A:
(Uo-U-)/(R12+R17)=-(Voff/R25+Ui),这个里面Voff/R25是电流,加上Ui之后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Uo-U-)/(R12+R17)=-(Voff/R25+Ui),这个里面Voff/R25是电流,加上Ui之后是什么鬼? ...

Ui表示电流信号,因为电流流过电阻后值不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Ui表示电流信号,因为电流流过电阻后值不变

貌似犯了一个错误,对电流信号的计算方法不对,不过正确的计算该怎么处理呢,实际那个Ui应该是电流信号Ii

网友A:
Ir15没有电流的话,就不用算它了,(Vmid-Voff)/R25=(VOUT-Vmid)/(R12+R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15没有电流的话,就不用算它了,(Vmid-Voff)/R25=(VOUT-Vmid)/(R12+R17)

现在只是给的I的电流值为0,实际情况I会有电流值的,几百到几千微安的负电流值,所以不能忽略啊

网友B:
(Uo-U-)/(R12+R17)=-(Voff/R25+Ui)  这里有误   应该为(Uo-U-)/(R12+R17)=-[(Voff-U-)/R25+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Uo-U-)/(R12+R17)=-(Voff/R25+Ui)  这里有误   应该为(Uo-U-)/(R12+R17)=-[(Voff-U-)/R25+Ui] ...

我算一下,电路里流过R15的为电流信号,Ui其实应该是电流I 。这个电路难道有问题吗

楼主:
原图的输入是这样的,输入端电流信号Iin为传感器发出的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的输入是这样的,输入端电流信号Iin为传感器发出的电流信号

R25上的电流算错了    不是 Voff/R25   而是(Voff-U-) /R25 即(Voff-Umid)/R25

楼主:
一般计算电流信号都是在输入电流源一端并联一个电阻,可以得到电流对应的电压值,但这个电路里没有并联电阻 ,是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
是R12那一串    等效为和Iin并联   再加上电压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