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杆导轨加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7-05-14):
光杆导轨现在用起来一顿一顿的,不知道是不是缺油了,固体的黄油从滑块的侧面好像很难加进去

网友A:
先看光轴表面有没有条状压痕,再看滑块里面是用石墨铜套还是滚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光轴表面有没有条状压痕,再看滑块里面是用石墨铜套还是滚珠。

没有条状压痕,估计是滚珠

网友B:
有条状压痕才是滚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条状压痕,估计是滚珠

那应该是使用石墨铜套,自带润滑功能。
上图看看,不知电机或者丝杠有没有手轮或者能装上手柄,这样用手感觉是不是也是一顿一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使用石墨铜套,自带润滑功能。
上图看看,不知电机或者丝杠有没有手轮或者能装上手柄,这样用手 ...

实物不在家,从网上找了一张相似的,丝杆有手柄。y轴一段行程有一两个点卡顿一下,x轴较大范围都生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使用石墨铜套,自带润滑功能。
上图看看,不知电机或者丝杠有没有手轮或者能装上手柄,这样用手 ...

机器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是这个样子的

上图中是滚珠滑块,里面几组滚珠循环滚动来工作的。
喷WD-40上去试试,也怀疑是机械部分变形导致卡顿。

网友:
丝杆和导轨都要加油,摸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是滚珠滑块,里面几组滚珠循环滚动来工作的。
喷WD-40上去试试,也怀疑是机械部分变形导致卡顿。 ...

谢谢回复!刚定了一瓶,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定了一瓶,试试效果

最好去京东自营或者亚马逊自营买,淘宝和实体店很多假货。

网友:
我的也卡顿,问厂家说电脑速度跟不上, 换了台式机就好了,  不过所有的轴都加了进口膏状润滑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条状压痕才是滚珠……

光轴够硬,也很难有压痕的。
我的机器上就看不到任何压痕,滚珠都有破掉的,直线轴承也换过一个了,轴依然坚挺。
这样的低速场合,用润滑脂就很好了。
较新的有轴承有注油孔好像,我这个没有,很难加进去,要拆下来,摸进去再安装起来。
拆很费劲的,安装更费劲,没坏的话还是不要拆的好,润滑脂摸到光轴上面应该可以了。
齿条机,齿轮齿条都是干的,不敢上油,因为没有防尘罩,粘上东西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轴够硬,也很难有压痕的。
我的机器上就看不到任何压痕,滚珠都有破掉的,直线轴承也换过一个了,轴依 ...

其实也不一定是压痕,只是润滑脂粘了脏东西被滚珠反复滚形成的黑痕,一般都可以擦得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是滚珠滑块,里面几组滚珠循环滚动来工作的。
喷WD-40上去试试,也怀疑是机械部分变形导致卡顿。 ...

滚珠轴承最好别喷WD-40,一喷里面的润滑脂就全溶掉了,一来会漏得到处都是,很脏,二来必须拆下来重新加注润滑脂,比较麻烦。
WD-40太稀,无法在金属表面长期保持油膜,不能当作润滑油用,只有确定是因为轴承里面的润滑脂干涸导致卡顿的情况下才会用WD-40来清洗旧的润滑脂并重新加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珠轴承最好别喷WD-40,一喷里面的润滑脂就全溶掉了,一来会漏得到处都是,很脏,二来必须拆下来重新加 ...

的确是会这样,还有慢慢溶解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定了一瓶,试试效果

还是再买 NSK GREASE PS2 的丝杠润滑脂,往光轴均匀涂抹。WD-40就留着给金属除锈、润滑和加工时做切削液。

网友:
到轴承店买SKF100多块那种小瓶状的黄油

网友:
我一般在使用前加缝纫机油,光杠上加1-2滴,来回跑几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