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可否移植到openwrt里面,做个单独的应用spi屏驱动

楼主(2017-05-14):
就把那个看成单独的linux应用程序,跟系统framebuffer没有关系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你驱动支持spi,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写应用程序,去操作spi驱动,操作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只要你驱动支持spi,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写应用程序,去操作spi驱动,操作屏了。 ...

把openwrt的应用程序看成单片机的一个gui程序使

网友:
openwrt我没用过。我就是用spi驱动,然后自己做Qt应用,运行zlggui来驱动一个oled的。

网友B:
可以, 看我的:
https://github.com/qq516333132/ucGUI

网友C:
linux下,应用层可以直接用mmap操作外设的,效率比通过应用驱动应用这样倒腾高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inux下,应用层可以直接用mmap操作外设的,效率比通过应用驱动应用这样倒腾高得多。 ...

mmap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map还是有很多局限性

有哪些局限性?我现在就是用 linux + ucGU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看我的:
https://github.com/qq516333132/ucGUI

看了  挺不错。
我在VS环境调试,找不到ucGUI-Simulation.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  挺不错。
我在VS环境调试,找不到ucGUI-Simulation.exe

不好意思, 新的sln文件和 vcxproj 文件是 qt插件生成的, 误提交了。

网友:
qtcreator 在 windows 和 linux都可以编译运行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局限性?我现在就是用 linux + ucGUI

这篇博文有涉及,http://blog.chinaunix.net/uid-22832715-id-2111489.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局限性?我现在就是用 linux + ucGUI

linux不是通常搭配qt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openwrt的应用程序看成单片机的一个gui程序使

LZ百度下linux+ucgui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不是通常搭配qt么?

难道Qt不也是mmap实现的吗?